-关于新机AMCNC-01的问题

楼主(2012-07-23):
上个星期刚到AMCNC-01机,X轴移动声音比较响(和其他2轴相比响很多),转动手轮明显比其他2轴要紧,F开600,X轴会失步,开400不会失步,现在用400在跑,请教莫大,这个现象有没什么办法改善,谢谢。

网友:
我的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装配质量欠佳,阻力偏大所致。

网友:
磨合一段时间可能会改善。 另外一种可能是电机供电不足/并口输出电压不足也会有类似问题,如果是并口电压问题的话应该XYZ都会丢步。

网友:
试一下改MACH3的频率,改高一个等级,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我的在X轴在左侧会失步。上了点油后好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现在用F500跑。

网友:
估计是导轨平行度误差较大,或者是导轨平行了,丝杆和导轨不平行.

网友:
等候处理反馈...

网友:
直接打丰兄的电话不就好了

网友:
这种装配问题不好解决,或者说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直接打丰兄的电话也没用。
如果好解决,也不会几台都这样了。更不会这一次只发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