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魏坤,采样率100MHz如何做到的模拟带宽30MHz呢

楼主(2012-07-23):
如题,十分不解,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采样率和模拟带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和模拟带宽有关系?

俺也想问楼主

网友B:
按照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只要有2倍信号频率,就能复原信号.可是我也不太理解

网友C:
采样率与模拟带宽没有任何鸟关系。
你可以采样率1M,前端模拟带宽1G

也可以前端带宽1M,后面采样率1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只要有2倍信号频率,就能复原信号.可是我也不太理解

你用2倍采样恢复一个方波看下?更别说高频毛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2倍采样恢复一个方波看下?更别说高频毛刺了。

注意:信号处理中说的2倍信号频率,明显是说的正弦,对于方波,理论高次谐波无限,你想看当然需要评估比如能还原13次谐波,那方波频率降低13倍

网友:
模拟带宽和AFE电路有关,不过一直没太搞明白,特别觉得阻抗变换这块计算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率与模拟带宽没有任何鸟关系。
你可以采样率1M,前端模拟带宽1G

您理解错我的意思了,示波器的模拟带宽是指的它能测量的信号的带宽吧,怎么能跟采样率没关系呢?

网友C:
楼上,真没关系。

一般来说,比较实用的上采样率是模拟带宽的2-1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只要有2倍信号频率,就能复原信号.可是我也不太理解

这是理论数值 但是IEEE standard 建议对于你关注的频率成分的最大值 最好做到5-10倍以上的采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真没关系。

一般来说,比较实用的上采样率是模拟带宽的2-10倍。

125M采样率能测量30M的正弦波,也就是说最少的情况下4个点就能恢复出原始波形,可是没看见魏坤做了什么信号处理啊,那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网友:
没仔细看过。大概是插值算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5M采样率能测量30M的正弦波,也就是说最少的情况下4个点就能恢复出原始波形,可是没看见魏坤做了什么信 ...

都有线性插值或者正弦插值,不然哪来的那么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线性插值或者正弦插值,不然哪来的那么多点。

好的,我再仔细看看,谢谢大侠

网友:
这就是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的区别吧,严格来说模拟示波器是没有采样率这个指标的,而数字示波器的带宽也是一个算出来的理论值,上面也说了,同等带宽下(数字示波器)采样率越高对波形的还原就越精确,同时也就有能力测量更大带宽的波形,而二者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所以有些国产示波器500M的采样率能做100M带宽真是。。。

网友:
人声频率范围大约是100-6000赫兹,但是不表示人可以发出6000赫兹的正弦波形状的声音,仅表示谐波。比如,一些著名歌唱家声音里面的“金属音”音色,就是其声音包含较高频率谐波的缘故。

示波器模拟带宽是表示,对于所测量信号中超过这个带宽的成分,该机无法传递,因此造成波形的失真。比如一个理想方波信号在该机上显示,总会出现上升沿顶部的“圆头”形状,就是带宽受限所致。
30M模拟带宽,可以这样理解,你把一列30M方波信号加到该示波器上,看到的是正弦波形。比这个更高的信号就逐渐衰减到白噪音了。

网友D:
学习了,模拟带宽是可接受带宽范围,超过了,就有失真,对吗?

网友:
看过某示波器厂家的技术文档。最高2.5,就是说,采样率100MHz,相当于模拟带宽40MHz,这是上限。

网友:
按我这个菜鸟的理解方法, 采样率/5或者/10左右, 相当于最大模拟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模拟带宽是可接受带宽范围,超过了,就有失真,对吗?

不是这样理解。我们用示波器看的,通常都是具有一定周期性的波形信号。这些信号都包含基波和高次谐波。所谓模拟带宽,就是能够表现的高次谐波的频率上限。超过这个上限的谐波就被仪器“贪污”掉了。
比如30M模拟带宽的示波器,你给输入一个10M的方波,看到的就只有基频信号和三次谐波。表现出来就是上升沿变成缓坡,平顶变成波浪顶。所以,比较保守的厂家将数字示波器采样频率的1/10作为模拟带宽上限;过于大胆的有标到1/2的(奈奎斯特抽样理论极限)。由于一般最常用的波形是方波,所以按照1/3采样频率标仍算是妥当。

网友:
噢对了,模拟带宽其实是一个采样频率所决定的“次生”指标,记住采样频率更为妥当。如果用来测试方波,则应用极限不可超过采样频率的1/10。这样更加便于记忆。

网友:
模拟带宽可不是采样率的次级产物,去对比各家示波器同一系列不同带宽机器就知道了。模拟带宽就是前端模拟电路的能力,模拟带宽最直接表现在波形上升沿的陡峭程度上。这完全是两个东西。事实上,通过等效采样,100M采样率也能正确重现1G的信号。而模拟带宽不够的话,再高采样率也没法正确显示高频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上深入解释

网友(2012-08-23):
mark 做个记号

网友:
都很牛啊,佩服

网友:
23楼很有道理

网友:
而模拟带宽不够的话,再高采样率也没法正确显示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