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 plc DVP14ES 拆解

楼主(2012-07-23):
手上刚好有从生产线上拆下来的这台设备,另外还有一个delta 24W的电源模块以及一个IO扩展模块,一并拆了。
图片如下:

楼主:
接着发图

楼主:
三星 NOTE 手机拍的,凑合着看看。

网友:
刚入手了个DVP-14SS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
照片顺序有些混乱,看中间那张合影图,共有三个模块,左边是AC/DC模块,单24V供电,用途?中间PLC电源板是双24V输出?扩展口在定板上?右边的是4入4出的扩展模块,没有单片机?

楼主:
左边电源模块是刚好有一个,就顺便拆了,实际使用时候plc内部带走电源变换器的,输出两组,一组驱动输出,一组给单片机供电。扩展io模块是没有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