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左右半屏显示相同,求帮助!

楼主(2012-07-23):
最近在维修单位的一个机器,使用的是12864不带字库的,故障现象如下:开机后,左半屏显示的画面和右半屏相同,首先想到的是cs1和cs2短路了。换了几块同型号屏故障依旧,排除了屏的问题。拔下屏幕测试cs1和cs2两个引脚没有短路,但插上屏幕后测试是短路的。现象比较诡异。求各路高手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cs1 cs2直连单片机引脚

楼主:
帖子沉的真快 顶起来

网友:
cs1 cs2只用一个,另一个用三极管倒像,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坏了,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屏幕模块短路了?

网友B:
接插件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插件有问题。。。

同意,单排插座插入插针后短路,用单排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单排插座插入插针后短路,用单排针试试!

谢谢!这个办法试过,正常,没有短路,只有插入液晶屏后才会短路。液晶屏查在别的机器上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屏幕模块短路了?

屏幕插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

楼主:
通过故障现象可以发现,是左半屏先写,然后写右半屏,在写右半屏的时候把左半屏覆盖了。可能是cs1没有切换回来!是不是单片机引脚的问题???

网友D:
增加信号变化之间的延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信号变化之间的延时看看

谢谢。机器是厂家造的,我无法改变机器时序。

网友:
排除接线问题(量过cs1和2无短路),排除屏问题(已经更换好的)-》只能是程序问题

你手上没有正确显示的机器么?,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
在左屏CS的反向拉一下。
首先不是两线短路。如是就不是先左后右左同显右屏。
如果你确定你说的现象,左屏CS已经固定到CS的电平了,不能拉向反向。
如果用的MCU是51,他的拉低能力没什么问题,可是拉高尤其是P0问题就很重了。
其次真测出是装上屏就短路,问题很可能就在座里,解剖就能明白真相。

网友:
也可以将屏线引出,交换CS1和CS2,也许有新的发现。

网友:
给CS1,CS2分别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
公布下你程序大家一起探讨嘛

网友:
楼主都说了,是修别人的产品,哪里来的程序,除非给他写一个!

网友:
cs1 cs2 两管脚是否短路?有无可能是控制器其两管脚短路(上电后才会短路的)?要不然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液晶上面CS1 CS2短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