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平衡车驱动问题

楼主(2012-07-23):
驱动部分如上图,两组H桥,分别驱动左右两组电机。其中D1/D2为IN5399,车可以站立,目前的问题是只要保持一段时间倾斜,电机就不动了,只有反转一下传感器电机才会转动,这样小车根本就不能跑起来,只能原地站着。前进只能一小段距离!

希望知道的帮忙解决下问题。真心感谢!

网友:
显然是算法的问题,初始态没有记录吧,不然后续的变化如何参考?难道你的初始态也是动态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先计算初始状态,判断是否在基本平衡状态,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则显示初始化未通过,直到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后才让初始化通过,并记录好这个初始平衡点,后续的角度状态均以此为基准进行比较,将比较结果进行驱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先计算初始状态,判断是否在基本平衡状态,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则显示初始化未通过,直到基本处于平 ...

初始平衡状态不就是传感器的0点吗

网友A:
0点只存在于理论,实际必须允许在一个偏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0点只存在于理论,实际必须允许在一个偏差范围。

这个是怎么导致不能持续工作的呢?没想通啊

楼主:
楼上广告这位仁兄! 请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yWay两轮平衡车——方能仪器
我们自己研究做出来的两轮平衡车,需要资料和交流的朋友请加,也可以在淘宝 ...

就是请自重,这个论坛的精神在于互帮互助!

网友(2012-08-22):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导致不能持续工作的呢?没想通啊

不能持续工作主要还是算法和传感器漂移导致。
比如:因为算法导致依据参考点计算后误差较大(比如没有滤波等),另一种是因为传感器本身的漂移问题所致,一般采取补偿方式(温漂用温补,线性漂移可以加修正值等)。两者可能均要一一验证(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