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 给一段程序指定存放的地址

楼主(2012-07-23):
我用ADS1.2 写LPC系列单片机的软件,最近要做一个通过CAN通讯升级程序的项目,所以想通过IAP来更新程序,这样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将程序分成几个段落,存放在指定的Flash地址中分散加载,
有请各位提点建议,指导一下

网友:
分散加载,注意地址的衔接就行了。

楼主:
你好,gracialee老兄,能不能给详细的讲讲

楼主:
你好,gracialee老兄,能不能给详细的讲讲,怎样才能将一段程序放到指定的地址空间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