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简单的过零检测电路,不知道合不合理?

楼主(2012-07-23):
不知道这个过零检测电路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R2当远比R3小,否则Q1C极的电压下不去。
还要想好是否需要反相,51单片机的外中断貌似只有低电平和下降沿触发
有人用光耦来做,成本和体积可能要比用变压器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当远比R3小,否则Q1C极的电压下不去。
还要想好是否需要反相,51单片机的外中断貌似只有低电平和下降沿触 ...

用光耦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光耦怎么做?

http://blog.163.com/liuyunqian@y ... 584320104185634579/

网友B(2012-09-24):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一个电阻做的呢??

网友(2013-03-05):
变压器体积大么?

网友:
见过用光耦 的

网友(2013-09-17):
好像说挺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一个电阻做的呢??

不至于这么抠吧,不怕电死?

网友(2013-11-11):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这么抠吧,不怕电死?

哈哈,好多這樣做的。本來出來的都是高壓,裡面都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