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吸收电路的问题。为什么接led灯会不停的闪。

楼主(2012-07-23):
我用的是5v的继电器控制节能灯和led灯。拉弧比较严重。搞坏好几个继电器了。现在想在继电器两头上阻容吸收电路。可并联上后。led灯会一闪一闪。节能灯不会闪。这个是为什么呢 。有没办法解决led会闪的问题吗

楼主:
是因为led带了电子变压器。和阻容吸收电路冲突的原因吗?

网友:
感觉不是冲突
也许是2者之间构成振荡了吧?

楼主:
有没什么办法解决这个蒸蛋的问题吗

网友:
加一压敏电阻就好了,值自己看着办

网友A:
因为阻容电路的漏电流,形成了导通回路。

貌似这种容性负载,阻容吸收作用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阻容电路的漏电流,形成了导通回路。

貌似这种容性负载,阻容吸收作用不大吧。 ...

那继电器的拉弧用什么办法解决比较好呢? 就10来只led灯竟然也会拉弧,都加加起来才不到40w,什么世道啊。

网友:
后级使用啥电源的

网友:
交流电通过“阻容吸收电路”给负载供电了

网友B:
后级是控制市电220V吧,阻容吸收电路有一定的漏电流(漏电流大小与阻容电路的电容容量有关),
回路只要有几十uA以上的电流一些节能灯也是会闪的(试过1nF+10Ω的阻容吸收电路(漏电流69uA左右)15W节能灯就闪辉了),
如果你的 LED灯 所带的“电子变压器”用的是“阻容降压”,更小的漏电流都会让led“亮”起来,

去掉阻容吸收电路,使用过零触发可以克服,只不过继电器过零触发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级是控制市电220V吧,阻容吸收电路有一定的漏电流(漏电流大小与阻容电路的电容容量有关),
回路只要有 ...

恩。确实led是阻容降压的。  阻容吸收电路是肯定要卸了。出了过零触发还有别的方便一些的方法吗。不会让我把所有led灯都换成节能灯吧。{sweat:}

楼主:
比如在市电加上欠压保护? 不过这个成本好大。家里18组开关线路。这坑爹的方案要接近千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在市电加上欠压保护? 不过这个成本好大。家里18组开关线路。这坑爹的方案要接近千元了 ...

你LED灯 阻容降压里面的CBB电容是多少uF?
你一个继电器控制多少个LED灯?
你的开关线路是遥控的?成品的还是自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LED灯 阻容降压里面的CBB电容是多少uF?
你一个继电器控制多少个LED灯?
你的开关线路是遥控的?成品的 ...

led灯里没看到CBB电容。继电器最少控制2个3wled灯,最多控制13个3wled灯,还有控制一条10米灯带。
开关线路是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自制的。

led灯里有个小的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灯里没看到CBB电容。继电器最少控制2个3wled灯,最多控制13个3wled灯,还有控制一条10米灯带。
开关线 ...

led灯里没看到CBB电容,那就不是阻容降压了。有高频变压器,是开关电源供电,像下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里没看到CBB电容,那就不是阻容降压了。有高频变压器,是开关电源供电,像下面的电路

是这样子的,是有个小线圈。不过电容没那么大,很小的电容。别的都是二极管和电阻了

网友B:
不知这种开关电源启动瞬间的峰值电流有多大,如果大的话,普通继电器同时控制13个够呛的,你的继电器不会是用那些便宜的吧(比如那些1元多的杂牌),
普通继电器同时只控制几个这样的LED灯,
或者换个好的继电器同时控制13个这样的LED灯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等高手出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种开关电源启动瞬间的峰值电流有多大,如果大的话,普通继电器同时控制13个够呛的,你的继电器不会是 ...

买的是欧姆龙的 5v 5脚的继电器。
之前用松乐,几下下就坏了。之后换欧姆龙,二十几下也就半条命了
所以才想到用阻容吸收。不过闪的纠结
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换套更猛烈的继电器才能解决
顺便问一下。5v的 不是5脚的那些继电器,控制电路都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是欧姆龙的 5v 5脚的继电器。
之前用松乐,几下下就坏了。之后换欧姆龙,二十几下也就半条命了
所以 ...

控制电路是通用

网友:
在LED驱动器上的输入电容并一颗500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是欧姆龙的 5v 5脚的继电器。
之前用松乐,几下下就坏了。之后换欧姆龙,二十几下也就半条命了
所以 ...

这有篇文章很好,看看后级控制感性负载的保护方法

楼主:
谢谢了。这个文章不错。目前见过最全面的了。收藏~

网友:
如果负载是整流滤波电路的话,
通电瞬间由于电容充电,电流会很大。
可以串个NTC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