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DXL345数据转化问题

楼主(2012-07-23):
大家有谁用过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在进行数据转换时为什么要加0x30,有谁知道的帮忙解释下,谢谢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0x30 === '0'
应该是显示用的函数。
哪搞的程序?还拼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30 === '0'
应该是显示用的函数。
哪搞的程序?还拼音。

资料自带的程序,那就对了,送去液晶显示,谢了

网友B:
16进制转ascii,要发就把代码发全,我把完整代码上传吧

网友:
由于1的ascii码为0x31(49),所2的为0x32(50),所以加48,十六进制就是0x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进制转ascii,要发就把代码发全,我把完整代码上传吧

谢谢了哈!

楼主:
也谢谢其他各位了,辛苦了哈

网友(2012-09-01):
我的ADXL345数据是正常,我用FIFO水印中断读取数值,一开始进不了中断,后来进去了,然后再取均值,数据跳的厉害,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写滤波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