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copy 51的启动代码吗?

楼主(2012-07-23):
用keil uv4 建立新工程时,总是提示 Copy Standard 8051 Startup Code to Project Folder and Add File to Project? 以前用 uv2 没有这样的提示,也不知要 copy , 请问有必要 copy ? 不 copy  有什么不好吗?我现在没 copy, 在调试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从来都不copy,

网友:
问你要不要添加STARTUP.A51启动文件,比如想上电/复位时清零RAM、XRAM等等,添加此文件后设置一下就行,具体的百度搜索“STARTUP.A51作用”

【STARTUP.A51】部分内容如下(关于清零RAM、XRAM设置部分)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 IDATA(间接寻址区)其起始地址固定为0;IDATALEN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IDATA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XDATASTART      EQU     0H      ;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XDATA memory
XDATALEN           EQU      0H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XDATA (外部直接寻址区) XDATASTART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XDATA区起始地址
;XDATALEN 用于指定需要初始化的XDATA区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网友:
你不加,keil会自已加,如果你加了,就可以改参数

网友:
先加了看看,这个代码在lib文件里面已经有了,你即使不加也会出现在最后的hex文件里面。
如果加入工程,更改后会编译成obj文件,obj文件优先级高于lib文件,会取代lib文件里面的同名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