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送的MSP430 G2 板子的晶振多大的啊?

楼主(2012-07-23):
这晶振 一定要焊上吗,太难焊了,有 什么易行的方法吗?

网友A:
32K的晶振
不需要焊上,用430内部的时钟

网友B:
内部DCO最大可达16MHz,可以焊上32k的,也可以不焊上,因为DCO是阻容振荡器,频率不稳定,当你需要准确定时的时候可以用32k的晶振,比如做18b20的温度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的晶振
不需要焊上,用430内部的时钟

奥  焊工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DCO最大可达16MHz,可以焊上32k的,也可以不焊上,因为DCO是阻容振荡器,频率不稳定,当你需要准确定时 ...

奥 好的 知道了  难焊死了

网友:
内部方便。

网友(2012-08-29):
焊上你就废了两个IO了哦亲

网友(2013-02-03):
我拿到板子,就焊上了,

焊接那么小的元件,有个技巧,先用电工胶布把小晶振粘在板子上,对准两个管脚

焊接两个管脚完成以后,小心把胶布去掉,再焊接外壳到板子上固定

网友(2013-03-19):
焊了两次,第一次把座子给弄焦了,第二次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