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如何用一个接口实现输入(外接电源)和输出

楼主(2012-07-23):
一个接口同时实现充电输入,和电池放电输出,主要的问题是怎么检测是外接电源还是电池输出。

楼主:
补上画的一个方框图

网友:
"怎么检测是外接电源还是电池输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一个接口同时实现充电输入,和电池放电输出”,普通的手机锂电池不就即能充电又能放电?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回复,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其实这是用在移动电源上的,就是只有一个2pin的接口,输入:DC5V的电源通过TP4056(锂电专用充电IC)对锂电充电。输出:锂电池通过升压电路,升压到7.4V,然后输出。

楼主:
主要是要判断是接的DC5V的电源,还是外接的负载(负载时风扇),如果外界的DC5V电源就启动充电电路对电池充电,接的是负载,就切换到升压电路,输出7.4V的电压给负载。

网友:
瞧瞧,这个是我设计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不能讲解下原理,小弟不才。

网友:
关注中,看和我的有啥区别

楼主:
求助楼上的大哥,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