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变压器,如何能将绝缘漆彻底的渗入内部?

楼主(2012-07-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感觉超声波清洗机可以做到吧

网友:
抽真空试试。

网友:
有条件抽真空是最有效果的

网友:
变压器层与层之间的阻黄胶带尽量用窄一点,以便油能够渗透进去。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貌似一般都是抽真空的。。。具体怎样的设备没见过~

网友:
抽真空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真空才是正道。与安排春风采购。

一般漆渗透不到的地方就是有空气阻隔,抽真空后,空气抽走的同时,漆就会补进去。还有一个重点是要先把湿气烤出来,然后再灌漆。

网友:
只有真空才会浸好。变压器厂都是真空浸漆的。

网友:
注意,真空泵的种类非常多.
这种应用绝对不能用旋片泵或隔膜泵
必须用喷射泵
最简单和省钱的办法是到玻璃仪器商店买玻璃制的小泵,我们北京管这个叫水吹子
然后把这个装在水龙头上,一开水龙头就有了真空,不用电十分安全.
试验如果可行,到玻璃仪器厂,买大型的水喷射真空泵,用一个水泵产生循环水来用安全可靠
并且把由于负压导致的大量有机溶剂沸点降低的污染降到最低

这种不用电的真空泵是每一个有机化学试验室的必备之物.所有的废气都可以被水带走

网友:
这种,用透明的那种
这个倒霉东西现在感情叫水射器,真是不可思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68102881&

网友:
真奇怪,实验室用的微型的根本查不到,只有工业用的
http://hbhszqyxzksbc.cn.alibaba. ... l?sortType=showcase

网友:
烘箱先加热到100度,马上放进绝缘漆里,自己就会吸进去了,多浸泡一会

网友:
高压锅+抽气机 。 本地一绕牛的老头,用个抽气筒把高压锅抽到一定气压后静止一段时间,反复几次就行。

网友:
真空浸泡一会儿

网友:
真空是唯一的办法,业余可以用高压锅,把抽气机和高压锅出气口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要抽真空的,抽真空的设备可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超声波清洗机可以做到吧

和我想的一样,增加超级“震动”,可以的。

网友:
17楼是个办法。电动机烤漆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汽车高压包生产就是抽真空浸漆方式

网友:
在大型变压器工厂负责生产设备工作7年
很负责地说:抽真空绝对是最好的办法!
设备名称:真空含浸机(不同厂家名称略有差异)
我们目前在使用的机器如下:
内含真空泵,步进电机及驱动器,气缸若干,压力传感器,空开,缺相保护器,控制变压器,单片机控制板,照明灯 等等

网友:
真空肯定的了,用实验室那些循环水真空泵就可以了,真空度不错的,体积大的话抽的时间长点而已。淘宝几百就有。
说用高压锅的不知道用过没有,高压锅的密封圈是高压才密封的,常压根本不密封的,抽真空就更加不密封的,不信可以试一试。
不过做为测试,高压锅的锅体是不错的,找一块10mm的透明ABS,中间垫个橡胶密封圈,平垫圈,贴合高压锅的边缘,ABS上做个接口,抽真空后就可以压的很紧的。
高压锅里面有空间可以放置密封用的油漆,油漆加热装置,还要个小滑台,抽真空后把变压器浸入油漆再提起来,全部都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透明的ABS可以看得到的。试验做多几次验证一下浸入时间温度真空度等条件就可以做生产用的大机器了。

网友:
流水线作业一般是前端作业完成后把变压器码到铁架网一到两层,进隧道炉,出口取一整盘放进真空含浸机进行浸油作业。amo的现在这个规模我建议买一台单缸翻盖型真空含浸机就足以满足对品质和产量的要求。设备投入不大确能看到明显效果,虽然这不是瓶颈工序

网友:
正规打法就是抽负压吧。

网友:
真空浸漆!!

网友:
不过这个设备投入有点大……

网友:
真空浸漆,我以前在变压器厂做过,有真空浸漆机,这种方法浸漆效果最好,但是非常繁琐,浸漆前必须先预烘,把潮气赶出来,然后放进去,折腾完了再取出来...........
真空浸漆的外观,有时候,反而不如普通浸漆的好看,因为被抽真空的时候给挤干了,外层漆膜比普通浸漆的薄,所以有时候,为了好看,还要再做一次普通浸漆工艺........一个字,繁

网友:
说用超声波振动的朋友肯定没实际操作过,浸漆前的变压器,最忌讳的就是振动,因为无论是硅钢片还是磁芯,浸漆前,其实还是相对位置可变的,也就是比较松动的,浸漆之后,才会相对固定,如果用超声波振动,出来之后再测量电气特性,会郁闷死你 !我曾经碰到过,大批的变压器因此报废。

网友:
真空是必须的!相当于把内部的漆包线之间的空气排出!复压时绝缘器就会填充内部空间!相当于大气压把绝缘漆压到线圈内部!工厂里做大型变压器也是有真空浸漆的工序!

网友:
办法真多啊

网友:
以前的厂家做法都是预烘加真空浸渍,做出的变压器十几年了都是黄澄澄,但现在这样做的厂家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网友:
如果有绝缘胶纸是不可能渗到内部的! 只能做一层泡一层,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
加热升温除潮,并真空浸漆,是最简易的常规做法。

网友:
现在都偷工减料,谁还预烘

网友:
个人觉得,抽真空的目只是吧空气抽走,还的利用外部加压泵把浸漆挤压进去,这个速度应该快点。
刚谷歌一下
老大 看看这个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mp;client=firefox-a
真空加压浸漆
http://wenku.baidu.com/view/ef30 ... f.html?from=related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qzz200812015.aspx
电机真空加压浸漆机 线圈压力含浸机
http://goods.jc001.cn/detail/2652043.html

网友:
老大觉得这个设备怎么样
电机真空加压浸漆机 线圈压力含浸机
http://goods.jc001.cn/detail/2652043.html

网友:
求间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