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scan扫描时基

楼主(2012-07-24):
为什么示波器在100ms档位后就自动切换到扫描时基了,而且在扫描时基下的波形是一个断续的波形。看到泰克,安捷伦,普源,鼎阳,安泰信·······貌似都是这样的。没断续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是这样的设计。

楼主:
用过高档的站出来说下,是不是也这样,图是从论坛里面的对比帖上截的:

网友A:
都这样,区分两次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区分两次间隔

就这么简单?那为什么不把间隔做的比较细,现在这样会感觉空白部分波形信号丢失,如果说把间隔做细,或者是不用间隔用颜色划分那不是更好。

网友A:
还有种模式(不确定国产的有没有),就是像心电图机显示那样从右往左移动显示的,不会丢失缓慢扫描方式的细节

网友B:
这是擦除旧的波形,用过高档TEK的,可以滚屏显示,连续左右滚动的,像那种LED屏幕一样

网友C:
哈哈!只有在这个功能下数字机才有了点模拟机的味道!在检测低频变化的传感器信号,这些数字机的延迟现象简直不能令人容忍!--------我一直希望有一款可以在Ms以上都具备scan功能的数字机,可惜国产的不管多高档-------都没有!50Ms就截止了。只有袖珍DS201这一款的第二版才有,所以除了模拟机,就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只有在这个功能下数字机才有了点模拟机的味道!在检测低频变化的传感器信号,这些数字机的延迟现象简 ...

额,广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模式(不确定国产的有没有),就是像心电图机显示那样从右往左移动显示的,不会丢失缓慢扫描方式的细节 ...

普源的ROLL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擦除旧的波形,用过高档TEK的,可以滚屏显示,连续左右滚动的,像那种LED屏幕一样 ...

嗯是滴  还是Tek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擦除旧的波形,用过高档TEK的,可以滚屏显示,连续左右滚动的,像那种LED屏幕一样 ...

那个型号来的?我见过TDS2000B,也是这种又间隔的,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一条连续的,但是从波形的亮度来看还是和scan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型号来的?我见过TDS2000B,也是这种又间隔的,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一条连续的,但是从波形的亮度来看 ...

MSO4054!!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普源的ROLL模式

TEK的还带细节放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是滴  还是Tek的好用

嗯啊!
TEK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K的还带细节放大的

我也有,是可以分屏看的,可以上面看包络下面看基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是可以分屏看的,可以上面看包络下面看基波,

普源这么Happy,多少钱,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源这么Happy,多少钱,什么型号?

俺们用的鼎阳····· ,普源的不知道有不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普源这么Happy,多少钱,什么型号?

普源低端DS1052E和DS1102E 是必须有

如果对波形分析方面要求较高,可以看看普源DS2000系列,目前DS2102有促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源低端DS1052E和DS1102E 是必须有

这个时基比例能低到多少?

网友B:
这个放大区域能随便移动吗?

网友:
学习了
在用TDS1002,每次测量低频信号,想用Measure里设置的自动读取设置参数时,都得将时基调到100ms

网友(2012-08-27):
引用 网友B:
嗯啊!
TEK好用

达成共识,哈哈

网友D(2012-11-05):
引用 网友B:
这个放大区域能随便移动吗?

不好意思刚看到
放大位置可调,分屏放大后的时基也可调,最小以示波器能力决定,DS1102E可到2ns

在低速档位,波形显示是比较慢的,比如在1秒时基下横向一个格子就代表1s,走完一屏必然要很多秒

最近好像低频这方面应用的比较多,还有论坛朋友让我帮忙测试在低速档位下抓取信号并要求得到里面夹杂的一些us级信号细节~。~
他说原来买的某牌示波器无法完成测试,让我用普源的测一下~
待与其进一步了解下测试情况,看看是否上个简单对比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刚看到
放大位置可调,分屏放大后的时基也可调,最小以示波器能力决定,DS1102E可到2ns

我也才看到,呵呵,这点肯定比我买的owon强一些

网友:
被楼上的头像搞得有点笑抽了,难道这是实拍某地乞讨人员吗

网友(2012-12-07):
引用 网友D:
普源的ROLL模式

那泰克的叫什么模式、鼎阳、优利德、owan又叫什么,都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2013-02-21):
请问DS2102示波器现在价格多少?最近想入手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C:
哈哈!只有在这个功能下数字机才有了点模拟机的味道!在检测低频变化的传感器信号,这些数字机的延迟现象简 ...

鼎阳示波器SDS1102CNL到100MS就截止了····这么低的频率能去记录什么传感器信号啊?我的理解也就是查看某个信号是否断开了,以检测信号的正常与否。您看我的理解对吗?(在鼎阳示波器中就做记录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