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41010数字电位器SPI控制成功

楼主(2012-07-24):
最近一直在弄SPI,于是买了一个MCP41010数字电位器控制
其电阻值大小。直接测量抽头两端的电阻值尽然只有8.4K,MCP41010明明是
10K但是测试的时候竟然只有8.4K,误差真的是大得惊人呀!
看着坛子里面没哟相关的程序,就把小弟贴出来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include "msp430x16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q0;
   BCSCTL1&=~0X00;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void Delay_Ms(uint count)
{
    uint i,j;
    for(i = 0;i<count;i++)
    {
        for(j=0;j<120;j++)
        {
            ;
        }

    }
}
void SpiWrite(uint data)
{
  data=data|0x1100;
  CLR_SPI_CS;
  for(uchar i=0;i<16;i++)
  {
    CLR_SPI_SCK;
    Delay_Ms(1);
      if(data&0x8000)
        SET_SPI_SI;
      else
        CLR_SPI_SI;
    data<<=1;
    SET_SPI_SCK;
    Delay_Ms(1);
  }
  SET_SPI_SCK;
  SET_SPI_CS;
}

void Init_point()
{
  P6DIR=0xff;
  P6SEL=0;
}
void main( void )
{
  uchar m=0;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
  P1SEL=0;

  Init_CLK();
  Init_point();

  while(1)
  {
      SpiWrite(m);
      if(!(P1IN&BIT0))
      {
        Delay_Ms(10);
        if(!(P1IN&BIT0))
        m++;
        while(!(P1IN&BIT0));
      }
  }
}

网友(2013-05-23):
多谢,正好用上

网友:
发来贺电。

网友(2014-10-16):
有人验证过没?

网友(2015-10-04):
你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可以测到电阻吗?

网友:
有51单片机的吗?

网友(2017-05-31):
顶。刚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