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用过FATFS的大侠请进!SD卡读写正常,fatfs却用不了

楼主(2012-07-24):
最近在2440上玩fatfs被卡住了,花了几天时间研究SD卡,现在底层sd卡读写数据都可以,但是上了fat就不行了

现象是这样的:初始化能成功,f_mount也返回成功   但是之后f_open之类的指令都不行,每次调用这些函数串口总打印出sd卡初始化的信息,感觉就是sd卡初始化又被调用了一次
        res= disk_initialize (0);
        if(res==0)          printf("SD_init OK! \n");
        else                  printf("SD_init Fault! \n");

        res=f_mount(0,&fs);
        if(res==0)          printf("SD_mount OK! \n");
        else                  printf("SD_mount Fault! \n");

        res = f_open(&fil, "123.txt", FA_CREATE_NEW);
        if(res==0)          printf("f_open 123.txt OK! \n");
        else                  printf("f_open 123.txt  Fault!  res= %d\n",res);

        res=f_mount(0,0);
        if(res==0)          printf("SD_UN_mount OK! \n");
        else                  printf("SD_UN_mount Fault! \n");

代码如上,效果如下图

sd卡底层测试如下:

上图是测试代码

上图是串口读取8194扇区内容输出到串口

上图是winhex查看sd卡的8194扇区内容数据
数据显示一模一样了,写入连续8个扇区,winhex查看连续8个扇区都正确

请做过这个的朋友传授点经验!

楼主:
那么快就沉底了额!

网友A:
f_open里有没有调用sd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open里有没有调用sd初始化函数?

看了下,是有调用的,如果这样,难道每次调用fat里面的函数都要来一次初始化?很多函数都有调用
sd卡不是初始化一次就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是有调用的,如果这样,难道每次调用fat里面的函数都要来一次初始化?很多函数都有调用
sd卡不是 ...

开始初始化一次就够了。

网友B:
哈哈  这是文件系统有bug,我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是文件系统有bug,我以前也遇到过

闷头几天,现在已经能读取文件了,哎,万事还得靠自己!

网友:
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一样啊。还没解决qq1183557534,希望能给些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C:
楼主,帮你顶顶,你可得帮帮小弟啊。正在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帮你顶顶,你可得帮帮小弟啊。正在纠结中

实际上MDK自带的头文件那里有点问题,就是那个S3C2440.h里面关于SDIDAT寄存器定义成了char,导致我读取数据本应该读取到4个字节的,结果只读了1个字节,我看2440的说明书,上面某些寄存器明明只写了只能按char读取但实际上是按word来用的

网友:
我现在执行读写函数都不报错,但只能正常读取数据,无法建立一个文件

网友:
坛子里是不是有人放了fatfs啊

其实 我是来顶这个
上联:小撸怡情,大撸伤身,强撸灰飞烟灭!
下联:先撕长裙,后撕短裤,百撕不得骑姐!
横批:无撸木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