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32发热以及引脚电压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2-07-24):
232连接电脑后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但是发送的数据返回一遍,然后收到正常返回的数据,然后是引脚电压值,2脚5.8V,6脚-5.8V   14脚不接电脑时候-5.8V,连接电脑后变成-0.9V了。。。这是肿么个情况啊。。好纠结啊,电路图

楼主:
更换了一下这五个电容,测量2脚电压的时候一开始8V多,然后就稳定在5.8V了,14脚一开始-9V多,然后也是稳定在-5.8V了,这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你的电路图没细看,发热的问题原来也遇到过,是买到假货了,232的假货太多了。
从正规的代理商买吧。

楼主:
应该不能吧   公司里用的,都是用的这样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发热问题遇到过。换IC。

网友:
232标称是使用105的电容的,3232使用104

网友:
楼上正解,估计是电压没有升上去

楼主:
我这个用的芯片的SP3232,电容是104的,更换105的能有效么

楼主:
换了105的钽电容,还是这个情况。。纠结无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