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弄GPS发现锁定卫星后无法定位慢速度移动物

楼主(2012-07-24):
实验:1、等设备锁定卫星后人(我)拿着设备行走(平常的行走),发现定位的数据一直不变
         2、等设备锁定卫星后人(我)拿着设备骑自行车(踩快点的),发现定位的数据变化正常
         3、等设备锁定卫星后人(我)拿着设备快步走(小跑式行走),发现定位的数据变化正常
         4、等设备锁定卫星后人(我)拿着设备缓慢骑车(与平常行走相当),发现定位的数据一直不变

总结:GPS锁定卫星后无法定位慢速度移动

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听说GPS有行走模式和车载模式设置???找了好久没发现这方面的资料,有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
不可能不变,你拿着不动都会变,因为它自己都会飘移的。
我不知道你拿的是什么GPS设备?如果是成品设备,那是100%做了数据滤波的,为了抵抗飘移,而有意忽略了微小变化。

如灵图天行者地图中有步行模式和导航模式,步行模式应该是没有滤波,而导航模式是做了滤波,并自动把你定位在道路上而不是在房子里,因为它假设你是开车。

楼主:
用的是JRC CRT G595模块外围电路自己做的

网友:
把NMEA数据传上来看看?

楼主:
$GPGGA,072144.000,2516.1093,N,11019.9518,E,0,04,,,M,,M,,*45
$GPGSA,A,1,,,,,,,,,,,,,,,*1E
$GPGSV,3,1,11,21,64,228,41,09,63,055,16,18,60,355,,42,45,126,*72
$GPGSV,3,2,11,27,37,042,,15,30,045,,22,26,316,,14,22,265,18*74
$GPGSV,3,3,11,12,18,130,21,25,10,164,39,29,02,189,*44
$GPRMC,072144.000,V,2516.1093,N,11019.9518,E,2.53,24.31,150212,,,N*41
$GPVTG,24.31,T,,M,2.53,N,4.69,K,N*09
$GPGGA,072145.000,2516.1183,N,11019.9582,E,0,04,,,M,,M,,*47
$GPGSA,A,1,,,,,,,,,,,,,,,*1E
$GPGSV,3,1,11,21,64,228,41,09,63,055,16,18,60,355,,42,45,126,*72
$GPGSV,3,2,11,27,37,042,,15,30,045,,22,26,316,,14,22,265,18*74
$GPGSV,3,3,11,12,18,130,21,25,10,164,38,29,02,189,*45
$GPRMC,072145.000,V,2516.1183,N,11019.9582,E,2.45,22.96,150212,,,N*4F
$GPVTG,22.96,T,,M,2.45,N,4.54,K,N*0B
$GPGGA,072146.000,2516.1192,N,11019.9587,E,0,04,,,M,,M,,*41
$GPGSA,A,1,,,,,,,,,,,,,,,*1E
$GPGSV,3,1,11,21,64,228,41,09,63,055,16,18,60,355,,42,45,126,*72

这些数据?

网友:
$GPRMC,072144.000,V,2516.1093,N,11019.9518,E,2.53,24.31,150212,,,N*41
$GPRMC,072145.000,V,2516.1183,N,11019.9582,E,2.45,22.96,150212,,,N*4F
------------
怎么能说没有变化?
里面那个V表示你根本没定位成功(A表示定位成功)。所以什么变与不变没有意义。

楼主:
$GPRMC,071802.000,A,2516.1442,N,11019.9537,E,0.00,143.03,150212,,,A*61
$GPVTG,143.03,T,,M,0.00,N,0.00,K,A*38
$GPGGA,071803.000,2516.1442,N,11019.9537,E,1,08,0.97,163.2,M,-20.1,M,,*4C
$GPGSA,M,3,25,27,21,12,14,22,09,18,,,,,1.28,0.97,0.83*07
$GPGSV,3,1,12,21,65,232,45,09,64,058,14,18,59,353,14,27,39,043,17*72
$GPGSV,3,2,12,15,31,044,,22,25,315,16,14,21,263,15,12,17,131,18*70
$GPGSV,3,3,12,25,09,165,34,29,02,190,,06,01,282,,36,,,*4A
$GPRMC,071803.000,A,2516.1442,N,11019.9537,E,0.00,143.03,150212,,,A*60
$GPVTG,143.03,T,,M,0.00,N,0.00,K,A*38
$GPGGA,071804.000,2516.1442,N,11019.9537,E,1,08,0.97,163.2,M,-20.1,M,,*4B
$GPGSA,M,3,25,27,21,12,14,22,09,18,,,,,1.28,0.97,0.83*07
$GPGSV,3,1,12,21,65,232,45,09,64,058,12,18,59,353,14,27,39,043,17*74
$GPGSV,3,2,12,15,31,044,,22,25,315,16,14,21,263,14,12,17,131,18*71
$GPGSV,3,3,12,25,09,165,34,29,02,190,,06,01,282,,36,,,*4A
$GPRMC,071804.000,A,2516.1442,N,11019.9537,E,0.00,143.03,150212,,,A*67
$GPVTG,143.03,T,,M,0.00,N,0.00,K,A*38
$GPGGA,071805.000,2516.1442,N,11019.9537,E,1,07,0.99,163.2,M,-20.1,M,,*4B
$GPGSA,M,3,25,27,21,12,14,22,09,,,,,,1.30,0.99,0.84*0E
$GPGSV,3,1,12,21,65,232,45,09,64,058,13,18,59,353,,27,39,043,17*70
$GPGSV,3,2,12,15,31,044,,22,25,315,16,14,21,263,14,12,17,131,18*71
$GPGSV,3,3,12,25,09,165,33,29,02,190,,06,01,281,,36,,,*4E
$GPRMC,071805.000,A,2516.1442,N,11019.9537,E,0.00,143.03,150212,,,A*66
$GPVTG,143.03,T,,M,0.00,N,0.00,K,A*38
$GPGGA,071806.000,2516.1442,N,11019.9537,E,1,07,0.99,163.2,M,-20.1,M,,*48
$GPGSA,M,3,25,27,21,12,14,22,09,,,,,,1.30,0.99,0.84*0E
$GPGSV,3,1,12,21,65,232,45,09,64,058,16,18,59,353,,27,39,043,17*75
$GPGSV,3,2,12,15,31,044,,22,25,315,16,14,21,263,14,12,17,131,18*71
$GPGSV,3,3,12,25,09,165,32,29,02,190,,06,01,281,,38,,,*41
$GPRMC,071806.000,A,2516.1442,N,11019.9537,E,0.00,143.03,150212,,,A*65

网友:
找厂家要行走模式的固件,你的固件显然是车载模式。

楼主:
NEO 6M Ublox准备换这种可以自己设定用哪种模式吗?

楼主:
有用过的吗,看着英文资料头痛啊

网友:
7楼数据,在3秒钟内行走了多少米?这个定位数据有效,但是测试时间太短了吧?

定位数据末位大体相当于1厘米,难道能期待民用终端随便获得这样的精度?呵呵。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了,现在换用了NEO 6M的有步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