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万用表,关于驱动器和中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24):
用的MC14433进行模数转换,输入只能是0-2v,如果超过14433会给出过量程触发中断0,从而让继电器动作,把电压衰减10倍再送进14433,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1.但这时衰减后的电压对于14433来说就没有过量程了,2.如果这时候又测小电压,继电器应该回去不衰减,——————这个1和2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2的时候不衰减了那1情况肯定继电器也回去了,这样就没有达到过量程的时候衰减的效果,这两种情况就矛盾了,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用标志位或者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
采用“施密特”的思路:高于一个较大的值才减小放大倍数,小于一个较小的值才加大放大倍数

网友:
继电器切换量程?
啪啪啪啪,继电器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