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断问题,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2-07-24):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 |= BIT0;
//  P2OUT &= ~BIT0;
  P2OUT |= BIT0;
  TACCTL0 = CCIE;//开定时器A中断
  TACCR0 = 1000 - 1;
  TACTL = TASSEL_1 + MC_1;//时钟为ACLK,增计数模式

  _BIS_SR(LPM3_bits + GIE);//低功耗,开总中断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2OUT &= ~BIT0;
}

P2.0口控制LED灯,低电平导通,用来检测程序是否已进入中断。问题是灯一直灭,感觉没进入定时器A中断,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设断点单步跟踪,看看是否进入了中断,同时查看寄存器,对应寄存器是否都设置正确。

楼主:
额,这,没仿真器,不能进行单步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