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2012-07-24):
如题。在网上浏览了好久,最后无奈,还是发贴向大家求助。
现在有个题目:我要驱动DC24V,5A电流的电机工作。如何实现正、反转和刹车功能?
别说用298,驱动电流达不到要求。别说用多个半联,效率太低,发热严重,电池电量经不起浪费。
苦苦找了很久,没有像298一样的集成H桥的芯片。只好考虑用分立元件搭建。
现在想用3205。
在网上看的电路图,不理解。为什么要4905和3205搭配使用。四个全用3205不可以么?
还想用7960.可是网上找的电路都与74ls244一起使用。不理解。望高人指点。
最好有成功电路供参考。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的话还是继电器成本低、简单。

网友B:
4905是P沟道管,P沟道管作为高边开关的话不需要做自举升压,如果全部用3205,对于高边管,需要自举升压或者隔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话还是继电器成本低、简单。

电机要PWM调速。转弯时要使用差速。用继电器的话,用不几天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05是P沟道管,P沟道管作为高边开关的话不需要做自举升压,如果全部用3205,对于高边管,需要自举升压或者 ...

可以用ULN2003A驱动3205和4905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ULN2003A驱动3205和4905么?

不好意思,UN2003没用过。你如果要做的话,就用全N沟道管,用一个高低边驱动器就可以了,IR21xx系列,还有论坛有位高人发过全分立的主动升压驱动电路,没试过,看起来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UN2003没用过。你如果要做的话,就用全N沟道管,用一个高低边驱动器就可以了,IR21xx系列,还 ...

我在网上看到过有用ir21xx驱动的。没看懂为什么用ir21xx。
我这有下载的图。我不能截,只能发附件。

这个图里面,不懂mc74hc00ad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过有用ir21xx驱动的。没看懂为什么用ir21xx。
我这有下载的图。我不能截,只能发附件。

不用74系列的一样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74系列的一样可以做

我就用附件里面的,画好的电路板,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74系列的一样可以做

感觉有问题呢。Nmos 电源写的是10-20.是不是我24v电压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另:我看PCB里面。10-20引脚。这导线实在是太细了。别说走2个H桥。就是走一个5A。线都经不起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74系列的一样可以做

宝贝儿,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有问题呢。Nmos 电源写的是10-20.是不是我24v电压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另:我看PCB里面。10-20引脚。 ...

先补充一下基础知识再开始做这个吧

楼主(2012-09-20):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话还是继电器成本低、简单。

普通继电器pass掉,没法调速。
我现在用的固态继电器。
有问题:
1、pwm调速不起作用。700Hz频率的波,占空比一个是200一个是20,转速一样。
2、干扰太严重,按理说应该是隔离了的啊,单片机经常性的复位复启。

网友C:
bts7960,挺贵的,但是性能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s7960,挺贵的,但是性能真心不错

我画了一块7960的板子。用开关电源试验,一次通过。电机是两台5A的。
可是一换到蓄电池就出问题了,一上电空开就跳。拿表一量,正负极短路了...
坏的真神奇。我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D:
电池瞬间能提供的电流,不是普通电源可以相比的

碰到过客户因为选择了电池供电而把电源端的滤波电容省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瞬间能提供的电流,不是普通电源可以相比的

碰到过客户因为选择了电池供电而把电源端的滤波电容省掉的 ...

确实可以省掉啊,电池提供的是干净的直流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一块7960的板子。用开关电源试验,一次通过。电机是两台5A的。
可是一换到蓄电池就出问题了,一上 ...

7960坏了?少见,7960内部自带很多保护的,坏了真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7960坏了?少见,7960内部自带很多保护的,坏了真少见

即便7960内部没有保护,坏了都不应该。同样是24v电源,只是开关电源换成蓄电池,就出问题了。现在板子正负极已经短路。

网友E:
直流电机 H桥驱动 能实现刹车功能,, 最多能耗制动吧。

另外 LZ 做这样的电机驱动 你得 好好补救下基础知识。

5A的桥驱动,最好上IR2101+NMOS

另外你用700HZ载波调速,F太小了。 最好上10K。

网友:
用74是为了隔离,防止电流冲击单片机造成复位或者烧单片机,用2003隔离也可以。菜鸟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机 H桥驱动 能实现刹车功能,, 最多能耗制动吧。

另外 LZ 做这样的电机驱动 你得 好好补救下基础知 ...

我自己搭建了NMOS电路。用法是MCU出来接光偶4N35,光偶输出端两个10K电阻分压出来12V驱动IRF540.现在的情况是PWM调速时,高速没问题,低速时NMOS发热严重,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
MOS 驱动需要考虑驱动能力的。你这样10K的电阻限制了G极电流的变化,MOS 工作在放大状态的时间会延长。
另外如果你使用光耦隔离,需要考虑光耦的开关速度。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不去查一下IR2101 的DATASHEET 上面有完整的电路图。

不要贸然动手实验,先把理论上的东西行通了。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B:
先补充一下基础知识再开始做这个吧

呵呵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