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2配套的摄像头以及液晶屏模块可以替换成其它便宜.....

楼主(2012-07-24):
友晶配套的摄像头以及液晶模块太贵,向各位前辈请教,可以用其它什么型号的模块来替换呢
谢过了

网友A:
http://shop66679018.taobao.com/

楼主:
新人贴就这么悲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hop66679018.taobao.com/

刚才看了你的板子,不错啊,不过我还是建议sdram还是要64M*32位的。十一位列地址和十二位行地址,因为做图像高清的话1920*1080p图像格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你的板子,不错啊,不过我还是建议sdram还是要64M*32位的。十一位列地址和十二位行地址,因为做 ...

我的选SDRAM的时候 还考虑了SDRAM的速度 最终用了8M*32Bit-166MHz的,但你说的64M*32Bit的我还真没有见过,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选SDRAM的时候 还考虑了SDRAM的速度 最终用了8M*32Bit-166MHz的,但你说的64M*32Bit的我还真没有见过 ...

糗大了。
没有这么大的。只有16bit*32位的啊。
悲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选SDRAM的时候 还考虑了SDRAM的速度 最终用了8M*32Bit-166MHz的,但你说的64M*32Bit的我还真没有见过 ...

我看你的IO那么多,pcb四层,有点IO引脚没引出来的吧。
不过这产品我挺喜欢的啊。
我大概11月份会用的你的产品,记得给我保留啊。。
一个摄像头,一个核心板。谢谢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