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为什么djyos没有关调度的函数?

楼主(2012-07-24):
找遍整个代码,都没有找到关调度的函数,难道djyos不用这个函数吗

网友:
djyos的确没有关调度的函数。
这跟djyos的中断系统设计有关。
djyos中断系统跟普通操作系统不同,不再想当然地把所有中断视为紧急事件,而是根据现实世界本来面目,把中断划分为异步信号和实时中断。
现实世界中,并非所有中断都要求紧急处理的,比如键盘中断,响应比人的手指动作快就行,是百毫秒数量级的,这种中断,完全没有必要当做紧急事件处理,被划为异步信号。设计者给它分配中断号,主要目的是减轻软件负担,使软件无须定期查询按键。
还有些中断,比如用于高速脉测量的外部中断,是需要立即响应的,可划为实时中断。

djyos认为,异步信号完全没必要给予特殊地位,关调度即关异步信号,开异步信号即开中断。同时规定,实时中断不允许访问系统资源,不能调用系统API。因此,djyos确实没有管调度的函数。

这样做的好处是:
1、系统越简单越可靠,多线程环境中,保护临界资源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如果再加上关调度和关中断两级处理,则更加复杂。djyos取消两级控制,从系统架构角度,大大降解操作系统系统复杂度,使之更加稳定可靠。
2、用户编写ISR更加自由,所有系统函数都可以调用,而不像其他操作系统那样,对ISR函数有重重限制,稍有不慎就会出错。而且,这种错误是很难查出来的,测试也很不容易测出来。djyos没有这些限制,应用程序就不存在这种隐患。
3、所以,djyos不仅自己更加可靠,而且保障应用程序更加可靠。
4、人们给并非紧急的事件分配中断号,本来就是为了降低软件复杂度,无须定期查询。但如果系统把它当紧急事件处理,把关调度和关中断分开,则远离了系统设计初衷,人为地使系统更加复杂,更加容易出错。
5、实时中断永不关闭,则使真正的紧急事件得到紧急处理,djyos世界第一的中断响应实时性,就源于此。

网友:
DJYOS  有没有书籍出售了

网友:
纸质的没有,电子版的可到www.djyos.com/bbs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