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数据采集设备的接口电路是如何传输数据的?看...

楼主(2012-07-24):
如图,这是一个采集设备的接口电路图,但是我看不懂数据如何传递出来,请教各位,这个图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设备是可以连接单片机的。

楼主:
没有人能看懂接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看懂接口吗?

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懂

不理解A和B,DOWN PULSE,UP PULSE,
请解释一下,好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不是一个旋转编码器的接口吗?检测A、B两相的90度相位差,来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不过这个电路好像还能计算转速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