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2-07-24):
为什么我写的中断程序 按下按钮蜂鸣器响了  但是二极管还在闪烁 没有中断?
这段程序要怎么改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_1 = P1^2;
sbit led_2 = P1^3;
sbit beep  = P1^4;
sbit key = P1^1;
sbit intr = P3^2;

void delay(unchar s)
{
        unchar x,y;
        for(x=s;x>0;x--)
                for(y=110;y>0;y--);
}

int main(void)
{
        unchar i;
        EA = 1;
        EX0 = 1;
        IT0 = 0;

        while (1)
        {
                beep = 1;
                if (!key)
                {
                        delay(30);
                        if (!key)
                                intr = 0;
                intr = 1;
                }
                delay(1000);
                beep = 1;
                led_1 = 0;
                led_2 = 1;
                delay(1000);
                led_1 = 1;
                led_2 = 0;
        }

        return 0;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beep = 0;
        delay(1000);
}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你的问的啥

网友:
if (!key)
                {
                        delay(30);
                        if (!key)
                                intr = 0;
                intr = 1;
                }
在这句话里面,intr始终是=1的,
  if (!key)
                                intr = 0;
没有起作用的。因为它接下来就是   intr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