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拓扑的充电器结构,电流大小他是怎么样控制的?

楼主(2012-07-24):
如图所示的 拓扑结构   没有电流采集环节  只有电压采集。  是如何把电流控制在一个范围的呢 ?是事先就调好的?

楼主:
自己来顶起来下  希望有大神来解说下。

网友A:
有这样的拓扑(抄板来的?)?S脚会有尖峰,二极管成了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拓扑(抄板来的?)?S脚会有尖峰,二极管成了多余

不要太快下结论 看明白再说

楼主:
这个 是飞思卡尔提供的图  就是这样子充电的, 不知道如何很好的控制电流。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方式恒流 , 只不过不是充电,而是点亮大功率LED , 因为我觉得检测电流用的电阻过小检测不准,过大浪费太多。干脆不要检流电阻,因为我知道LED的压降是固定的2V,可以恒流,但不精确。基本满足要求。
其实你知道你的占空比 , 知道传输了多少的电能 , 也知道电池的电压,电感量,续流管的损耗 , 我觉得是可以知道电流的。

他这样做,可能不能精确的恒流,但是用来充电感觉无所谓了,这样成本低很多,单片机也少用AD ,

冲锂电池的话,开一点占空比,只要不短路就行了。 我觉得。

网友C:
我觉得后面1.8R的电阻就是用来采集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方式恒流 , 只不过不是充电,而是点亮大功率LED , 因为我觉得检测电流用的电阻过小检测 ...

给LED这样做 理解  因为LED灯的压差基本固定的 ,调成一定的占空比就可以了。但是 电池的电压充电的时候会上升的啊,电压一升高又应该以多大的占空比来控制PWM了呢?难道要一个个电压都做下实验?这样子 觉得不妥 ,应该也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种结构也就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电流,也不是真正的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后面1.8R的电阻就是用来采集电流的

1.8R的电阻不是采样的  和底下那个MOS管一起是一个放电电路来的。

网友D:
这个是典型的BUCK电路,如果没有电流采集回路,只有电压采集回路,不能保证电流恒定。只能是在一定范围电流调整,跟输入电压、电池内阻,PWM的占空比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典型的BUCK电路,如果没有电流采集回路,只有电压采集回路,不能保证电流恒定。只能是在一定范围电流 ...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是一定范围内的电流调整 不要让电流太大就行,电流大概的范围只能根据PWM的占空比来调整 ,但是随着电池电压的上升 ,PWM的占空比的变动 是怎么样预测的呢?  这个是不是得在电池的各个电压点 都先做一个测试来确定 大概的占空比呢?我是对这个有点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R的电阻不是采样的  和底下那个MOS管一起是一个放电电路来的。

可能是充电开关关闭的时候,检测电池的真实电压 , PWM开启的时候,再检测电压,这时的电压时 真实的电池电压+充电电流*1.8R 电阻 , 这样来得到当时的充电电流把,, 电池的电压在变,每次充电周期后会更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充电开关关闭的时候,检测电池的真实电压 , PWM开启的时候,再检测电压,这时的电压时 真实的电池 ...

充电的时候 底下那个放电的MOS管是不开的  所以那个1.8R的电阻是不在充电回路之内的,你说的两个检测电压的过程,好像有点道理。但是这个电流范围的限制,也就是PWM的占空比 ,是通过怎么样来确定的 还是不开窍。

网友:
知道输入电压,电池电压,储能电感大小,PWM周期和占空比,平均电流也就确定了

跟据公式 U = L * dI / dt  ,自己推导出来也不用多少时间的

楼主:
OH  MYgod  头疼的微积分啊

网友:
P管的压降应该能检测到吧,加上PWM已知,大概推算平均电流应该没问题。

楼主: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可以大概估算到这个大概范围的电流呢。 就是大概控制一下占空比 控制电流就是在500到700MA左右  不要太超出这个范围就行了

网友A:
这个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错了?

没有错 但是你说的这个 跟我那个结构不一样而已

网友A:
BUCK中的二极管是续流的.楼主的图中续流可能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中的二极管是续流的.楼主的图中续流可能画错了

哦 那二极管应该放在那里的啊?

网友:
楼主位的图只能是表达一下意思了,因为二极管符号错了,你这是稳压管了      PMOS 管 D S  反了

楼主:
哦  原来是说我管用错了  我就随便拿个二极管来的  我只不过是表示一下这种结构罢了。

网友E:
楼主这个图比较像镍氢电池充电器的图,,充电波形是个三角波(上升沿陡,下降沿缓),如果假设刚充的时候电池是1.0V,充满是1.4V,电源是5V,那么根据U=-L×di/dt,这里的U=5V-电池电压,在不考虑内阻的情况下,U在4.0V~3.6V之间变动,也就是说电流在100%~90%之间变动,基本就是恒流了,改变电感数值就可以改变充电电流。可以说这个充电电流和电池电压(前提是好的镍氢电池)基本无关。

内阻的话,对充电电流也影响不大,如果电池内阻为0.1欧姆,充电电流为700ma,压降也就是0.07V,基本忽略不计。当然内阻太大的话,会造成有的充电器拒充。

网友:
U = L * dI / d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图比较像镍氢电池充电器的图,,充电波形是个三角波(上升沿陡,下降沿缓),如果假设刚充的时候电 ...

呵呵 是的 就是镍氢的充电结构   原来是这个样子 大概的啊  明了。

网友:
比较常见

网友:
哥,你是明白了,把我给弄糊涂了,这个飞思卡尔的图咋用这么多MOS管?给4路电池充电?下边的4个MOS是干嘛的?

网友:
4路单独充电,底下的4个MOS是放电用的,可以将电池的电放完后再充。

楼主:
原理图是很简单的东西  我只是电流的限制不大明白罢了

网友(2013-07-06):
这是限流充电吧, 电流上限可以通过电感开关的时间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