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VS鼎阳VS固纬····大乱斗

楼主(2012-07-24):
摇摆啊,逛了一圈淘宝,固纬的基本被淘汰,普源的和安泰信的一样,安泰信的又是鼎阳做的,看参数还是鼎阳的可以,只是够用就好,鼎阳的用个1,2年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参数很醒目,国产的无所谓了,来去也就差1,2百

网友A:
如果价格一样 选第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价格一样 选第一个吧

价格肯定后面两个还贵点

网友B:
有时候看指标没用,亲自用起来比一比才能知道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看指标没用,亲自用起来比一比才能知道到底行不行啊.

赞成,如果LZ有时间,可以做个实际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成,如果LZ有时间,可以做个实际对比;

问题是现在手头上一台机子都没有,只能看一些资料去选了。这个表还是阿里旺旺给我看的。我还找资料对了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手头上一台机子都没有,只能看一些资料去选了。这个表还是阿里旺旺给我看的。我还找资料对了下 ...

这几个牌子的示波器我没用过,只用过它们的电源,感觉普源和安泰信的都不错,固纬稍差点;
我用的是泰克TDS220;

网友D:
鼎阳和安泰信是一家的吧,如果是的话,真不如普源,单次触发功能用的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牌子的示波器我没用过,只用过它们的电源,感觉普源和安泰信的都不错,固纬稍差点;
我用的是泰克T ...

泰克的是不是二手都比普源安泰信鼎阳的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泰克的是不是二手都比普源安泰信鼎阳的贵?

只能说泰克示波器和安捷伦的电源一样;
不管几手,只要功能正常,是比较保值的;
我公司有台泰克用了好多年了,没出过什么大毛病;就是最近电源开关帽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鼎阳和安泰信是一家的吧,如果是的话,真不如普源,单次触发功能用的生不如死…… ...

普源的操作不好使,两个通道才一个旋钮,要切来切去的,麻烦。安泰信是鼎阳代工的,按照惯例,原厂的一般都会留一手,免得被抢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源的操作不好使,两个通道才一个旋钮,要切来切去的,麻烦。安泰信是鼎阳代工的,按照惯例,原厂的一般 ...

哦!旋钮这个还真没注意到,但是参数和功能上,普源和固纬怎么会欠这么多?这个应该也是把软件优化下就可以加上去的啊,必然说哪些自动测量参数或者波形录制什么的。

网友F:
还行,毕竟给力科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旋钮这个还真没注意到,但是参数和功能上,普源和固纬怎么会欠这么多?这个应该也是把软件优化下就可 ...

这个档次的参数功能差距没那么大,有的参数看似标的高,其实是有条件才能达到的,有的功能看似不错,其使用起来很鸡肋。
最好还是都试用下,才能有更深的体会,要不然就被这些参数忽悠了。

楼主:
晚上去赛格逛了下,显示都差不多,操作的话鼎阳的好用些。按照上面的那个表让老板给我看了下功能,这个倒是没发现水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行,毕竟给力科贴的

R公司是给A公司贴的呢。

其实这玩意都差不多,看哪个量大买那个吧。毕竟成熟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R公司是给A公司贴的呢。

其实这玩意都差不多,看哪个量大买那个吧。毕竟成熟些。 ...

那几个型号知道不?量的话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国内你能做的好的、能用的就那么几家了,但是说回来,普源的价格比其他的贵了好几百,按理说量大的价格不会做这么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泰克的是不是二手都比普源安泰信鼎阳的贵?

仪器是测量工具,关键在于稳定可靠,以此结合考虑指标参数,再高的指标如果不能保证稳定可靠也没有意义了
只看指标只追求价格低,那第一个倒闭的是泰克安捷伦
示波器不是彩电,不是随便一个都能凑合着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仪器是测量工具,关键在于稳定可靠,以此结合考虑指标参数,再高的指标如果不能保证稳定可靠也没有意义了 ...

这是必须的,示波器的作用就是方便肉眼来观察、分析电信号。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必要条件,这个做不到的话那家公司早就到下了。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示波器能做起来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必须的,示波器的作用就是方便肉眼来观察、分析电信号。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必要条件,这个做不到的话那 ...

是这个道理

网友H:
15楼正解,国内多个品牌产品参数有虚高或混淆概念,存储深度就是最大的噱头,刚刚实测了优利德新出的16M存储深度机型,测的他们厂家业务员都无语了,对比机型是普源DS1102E的1M存储深度,16M无法完成1M能做的测试。所以不能仅从标注的指标来判定,看一家公司的实力和水平要看其高端产品,从而得知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能力维护其中低端产品市场,普源的高端可以做到140M存储深度,要想把存储深度做大很容易,为什么不做?泰克的技术水平毋庸置疑,在上万元的DPO/MSO机型上仍然是用1M存储深度,都是有其原因的,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保证测试的严谨性和整体的一致性。

网友:
李哥,难道优利德就不“参考”其他厂家的产品吗?宁可虚标也不抄袭?

网友:
优利德的就别提了,他们的小表做的还成,示波器是出了名的差,拿记录长度忽悠人,几千块的机子,1、2M还是理解范围,突然一下子16M这个果然很水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按总价格的比例来,如果相同的档次示波器,太高和太低那肯定都是有猫腻的!

楼主:
好了,那还是试下鼎阳吧,价格虽然不是很低但是也相当实惠了,而且售后3年应该是够用了,参数功能什么的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那还是试下鼎阳吧,价格虽然不是很低但是也相当实惠了,而且售后3年应该是够用了,参数功能什么的都 ...

SDS1102CNL?

网友:
和同事谈过优利德的,半年探头就换了2次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固纬是日本人的技术,示波器测试结果也很靠谱,台湾有个示波器矫正中心.youtobe上有视频个视频解说

网友:
固纬现在好像没什么发展情况。

网友:
大乱斗~~~~~  这名字     遐想

楼主:
不知道这里有研究Dota的不,做研发的也要娱乐啊!

网友J:
优酷上居然有老外拍的鼎阳视频,http://i.youku.com/u/videos

网友:
有没考虑个厦门利利普的
看过感觉还不错

----------------------------------------
修改原因:丽丽普→利利普

网友:
奉劝一句,千万别买鼎阳!公司有一台,其他没用过,不发表看法。

网友:
都不是一般的烂 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优酷上居然有老外拍的鼎阳视频,http://i.youku.com/u/videos

这个不错

楼主:
试了下余辉,和边缘触发。上图

网友(2012-08-23):
可以用来演示扫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15楼正解,国内多个品牌产品参数有虚高或混淆概念,存储深度就是最大的噱头,刚刚实测了优利德新出的16M存 ...

优利德的东西无比垃圾,尤其是万用表,示波器就更不行了   做工太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15楼正解,国内多个品牌产品参数有虚高或混淆概念,存储深度就是最大的噱头,刚刚实测了优利德新出的16M存 ...

怎么测的?具体说下,我也试试看

网友:
推荐固纬的示波器。

网友K:
鼎阳示波器性价比不错,一般运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鼎阳示波器性价比不错,一般运用还行!

算是很对的起价格了

网友:
用着还凑合吧!

楼主:
通报各位,目前未发现使用异常。

网友:
什么时候鼎阳可以把参数做的很低,但是又很贵的时候,那就真牛了

网友:
那时候已经超过泰克了··

网友:
同意 44 楼的建议..

网友(2013-08-23):
it's really hard to chose one osc. between those models╮(╯▽╰)╭

网友:
虽然固纬是台湾的,但怎么样都还算是国产的吧,这三家差不了太多,普源算得上是国产中出道比较早的了,鼎阳呢就加紧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