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用户层调用内核层中的函数接口不成功

楼主(2012-07-24):
从应用层中调用write函数,准备向设备写数据,但是调用write函数后,发现驱动层中对应的函数并没有执行,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调用read、open函数均可正常执行。

网友: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
        .owner=THIS_MODULE,
        .open=scull_open,
        .release =scull_release,
        .write=scull_write,
        .read=scull_read,
        .ioctl=scull_ioctl
};

看看这里定义了没有

楼主: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read              = omap_fpga_read,
        .write        = fpga_write,
        .open              = omap_fpga_open,
};

我做了如上的定义,read和open都可以成功执行,就是write调用不了!

网友A:
用户程序中的write函数有三个参数,函数格式如下:
write(int fd, char *buf, int count)

网友B:
你这个要跟踪下,你哪个参数传递错误了,我以前遇到过!还没有跑到驱动的函数,因为某个参数的问题,到内核层已经出错返回了!所以就跑不到驱动的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程序中的write函数有三个参数,函数格式如下:
write(int fd, char *buf, int count) ...

应用层应该没有错误,是这样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跟踪下,你哪个参数传递错误了,我以前遇到过!还没有跑到驱动的函数,因为某个参数的问题,到内核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主线是:
应用层write()调用内核层sys_write(),然后由内核层sys_write()调用驱动层你写的fpga_write()。
跟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线是:
应用层write()调用内核层sys_write(),然后由内核层sys_write()调用驱动层你写的fpga_write()。 ...

不好意思,我想再问一下,sys_wite()这个函数在内核的哪一个文件中呢?我用的是linux3.0,只找到了syscalls.h文件中有对它的申明,但是函数的具体实现没有找到。

网友:
linux-x.x.x/fs/read_write.c中有
SYSCALL_DEFINE3(write, unsigned int, fd, const char __user *, buf, size_t, count)的定义;

再看linux-x.x.x/include/linux/syscalls.h中对SYSCALL_DEFINE3的定义,即可知:
SYSCALL_DEFINE3(write, .....)就是 sys_write(...)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想再问一下,sys_wite()这个函数在内核的哪一个文件中呢?我用的是linux3.0,只找到了syscal ...

linux-x.x.x/fs/read_write.c中有
SYSCALL_DEFINE3(write, unsigned int, fd, const char __user *, buf, size_t, count)的定义;

再看linux-x.x.x/include/linux/syscalls.h中对SYSCALL_DEFINE3的定义,即可知:
SYSCALL_DEFINE3(write, .....)就是 sys_write(...)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x.x.x/fs/read_write.c中有
SYSCALL_DEFINE3(write, unsigned int, fd, const char __user *, buf, ...

谢谢,马上去尝试一下!

网友:
直接用 echo "1111 " > 设备节点, 测试写
cat 设备节点,测试读

如果还不行可能你没有权限,尝试chmod 777 设备节点,又或者你的驱动有问题

楼主:
呵呵,谢谢所有同志们的回答,问题已解决,是我自己的问题,在应用层中打开设备的时候以只读方式打开了,自己的失误,最后还是按照sunliezhi 的提示进行了跟踪,最终找到了问题所在,再次感谢sunliezhi,又积累了一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x.x.x/fs/read_write.c中有
SYSCALL_DEFINE3(write, unsigned int, fd, const char __user *, buf, ...

您好,上次那个问题谢谢您,还有1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在驱动中使用__raw_readw函数与__raw_writew函数进行读写时发现write比read要快很多,导致我读数据的速度远远不够,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所有读数据的函数我都用过了,都一样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上次那个问题谢谢您,还有1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在驱动中使用__raw_readw函数与__raw_writew ...

__raw_readw和__raw_writew都定义在.arch/xxx/include/asm/io.h中。 xxx可以是arm或其他架构,这里我们将定义列出来看看:

#define __raw_writew(v,a)     (__chk_io_ptr(a),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__force *)(a) = (v))
#define __raw_readw(a)       (__chk_io_ptr(a),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__force *)(a))

其中chk_io_ptr(a) 实际是 (void)0,定义在 ./include/linux/compiler.h中。

这里有一篇文章讲IO端口和IO内存以及影响读写速度的因素,看看吧。
http://blog.csdn.net/hanchaoman/article/details/692533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线是:
应用层write()调用内核层sys_write(),然后由内核层sys_write()调用驱动层你写的fpga_write()。 ...

sunliezhi强大,看你一句话,我对这个流程更清晰,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nliezhi强大,看你一句话,我对这个流程更清晰,感谢!

互相学习,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raw_readw和__raw_writew都定义在.arch/xxx/include/asm/io.h中。 xxx可以是arm或其他架构,这里我们将 ...

谢谢,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实质性的突破!不知道采用DMA方式的效果怎么样,这个速率要求太高了,确实还不清楚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实质性的突破!不知道采用DMA方式的效果怎么样,这个速率要求太高了,确实还不清 ...

There's something so good to be worth fighting for!
如果你确实在这方面有兴趣,不妨静下心来,多看一些资料,定会有所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