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数码管驱动,不同数字亮度不同,怎样解决???

楼主(2012-07-24):
我是用动态扫描驱动4位5寸共阳数码管,电路如下,没有画其它3路只画了1路,问题是同一个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数字时亮度不同,例如1字就显示比较亮,8字就比较暗.
本人认为原因是显示1字时只需点亮1个段,而显示8字时要点亮7个段,可以见到点8字时是负荷最重了,从而使那个位选三极管8550产生较大压降,从而降低了亮度,从实验也可以看出这一个现象,显示的字码笔画越多,显示的亮度就越低.
由于手头上没有什么大功率N型三极管,只找到一个T0-220封装的N型三极管换上去,上电一看没什么效果.

各位大虾有什么好想法的呢,指教指教一下小弟

修改原因电路图中忘记了画R10,现在补上

网友:
驱动位的三极管基极电阻你选这么大,当然换再大的三极管都不行了,把电阻减小到1K(普通0805贴片或1/4W电阻即可)试试看,肯定没事了,另外小数点笔画驱动,你必须串联1个电阻,阻值实际调整下,使得小数点亮度和笔画和谐一致即可。

网友A:
这样的电路,自然会有这个问题,改电阻也没用。。。

只为了省几个电阻,纯粹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自然会有这个问题,改电阻也没用。。。

只为了省几个电阻,纯粹给自己找麻烦·····

只为了省几个电阻....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为了省几个电阻....

什么意思?

你的数码管没有限流电阻...

网友C:
这个LED回路不需要串限流电阻吗?另外你的19V电压稳定不,不要全亮是电压下降,那就肯定要不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码管没有限流电阻...

是没有用,我想这个应该不是造成不同字码亮度不同的原因吧,应该是那个位选三极管点的段多了产生压降而造成的.我觉得位选的三极管非常重要,
本人是新手以上说的不一定正确哈哈,啊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LED回路不需要串限流电阻吗?另外你的19V电压稳定不,不要全亮是电压下降,那就肯定要不一致了。 ...

19V的电源是很稳的,只一个可调稳压电源,我用表看过电压十分稳,应该是位选的三极管不给力,点不同数目的段产生不同的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没有用,我想这个应该不是造成不同字码亮度不同的原因吧,应该是那个位选三极管点的段多了产生压降而造成 ...

不信算了...每个段上没有限流电阻就是亮度不均匀原因,限流电阻加在位选上也不行...

网友C:
你没穿限流电阻,你看小数点的那个只有3个二极管,导通后电压就被拉到3个LED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信算了...每个段上没有限流电阻就是亮度不均匀原因,限流电阻加在位选上也不行... ...

我现在改改电路试试看,如果问题真的解决了,你能说明一下其中的道理教导一下吗.

网友:
用4个ULN2003或2803电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穿限流电阻,你看小数点的那个只有3个二极管,导通后电压就被拉到3个LED压降了。 ...

制作中没有使用小数点,空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没有用,我想这个应该不是造成不同字码亮度不同的原因吧,应该是那个位选三极管点的段多了产生压降而造成 ...

知道自己是新手还这么自负,真是不知道该说你什么
每个seg端加个小电阻,阻值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自己是新手还这么自负,真是不知道该说你什么
每个seg端加个小电阻,阻值自己算 ...

哈哈,正在修改中,再问一下,加了限流电阻,我的19V要不要提高一点,要不亮度会整体下降的吧.

网友:
限流均流,必须的.

楼主:
在段上加了限流电阻的确有非常大的改善,如果不细心看一般不会看出不现字码高亮度上有区别,真的既是限流又是均流,
在这里谢谢上面一群大虾,现在基本可以使用了.

网友D:
R=(Vcc-Vd*N)/Id
Vcc是电源电压,Vd是每个发光管导通压降,N是每个SEG串联个数,Id是发光管正向导通电流,
Vd、Id手册应该明确给出的。一般Vd在2v左右,Id在20mA,那么
(19V-2*7)/0.02=250欧,每个seg端串个250欧电阻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R=(Vcc-Vd*N)/Id
Vcc是电源电压,Vd是每个发光管导通压降,N是每个SEG串联个数,Id是发光管正向导通电流,

上面和下面的三极管的压降不用考虑吗?

网友:
应该考虑。只不过我实际用的时候,Vd会留出一定余量,0.6V的饱和压降就忽略惯了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再次谢谢

网友:
估计楼主的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
如果不加限流电阻,当扫描频率比较低的时候8550瞬间要承担很大的电流,如果亮1这么大电流就有1段承担当然就很亮,如果亮8就是平均承担电流,亮度自然就低了。

网友:
每段上都要串个220欧左右的电阻,否则每段的电流不可能一样,造成亮度不同,时间长了更明显。
R8用10k,应该差不多,他是19V的电压,这样Ib接近2mA了,8550一般放大100倍还是没问题的,Ic就有200mA,够了。

网友:
不同数亮度不同,说明公用端驱动不足

网友(2013-03-19):
段码要加均流电阻,必须的。

网友:
老帖都有人翻,哈哈,其实实在不想加限流电阻也是可以的,扫描的时候仅扫描单个位的单个段,说白了就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个led在亮,那样就行了。缺陷是cpu消耗高,亮度低,编程麻烦,优点就是省一个排阻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穿限流电阻,你看小数点的那个只有3个二极管,导通后电压就被拉到3个LED压降了。 ...

看清楚先,人家小数点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用,我想这个应该不是造成不同字码亮度不同的原因吧,应该是那个位选三极管点的段多了产生压降而造成 ...

新手肯定说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