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高手帮忙!利用热释电传感器经BISS0001芯片处理后的信...

楼主(2012-07-24):
电路高手帮忙!热释电传感器的out能直接接单片机IO口判断吗?我就想做一个判断有没有人经过门口而已。 为什么网上很多都要加BISS0001芯片处理呢?那处理过后的信号是什么呢? 从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又是什么呢?加了BISS0001处理后的信号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处理过后的信号能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直接判断电平的高低呢?谢谢帮助,本人是新手。

网友A:
给你个手册看看吧。
红外信号很微弱,要放大整形,这个芯片全帮你干了,很省心。输出可以直接到单片机。
注意,这种检测都是有变化时才产生跳变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手册看看吧。
红外信号很微弱,要放大整形,这个芯片全帮你干了,很省心。输出可以直接到单片机。
注 ...

哦,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手册看看吧。
红外信号很微弱,要放大整形,这个芯片全帮你干了,很省心。输出可以直接到单片机。
注 ...

帅哥   你的这个手册我怎么下载不了?下载下来的是 .attach  文档  打不开。麻烦你可以发一个给我可以不?      邮箱     lcb0281@163.com

网友:
biss0001你查一下这个芯片的pdf  很容易就会找到这个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  若是用5v供电的话  out会输出5v高电平 应该是触感器检测到人体的红外信号后在biss0001内放大 使某个东西导通  输出vcc5v的高电平(biss0001相当于个开关)  你可以利用这个5v的高电平  但在没有人的时候 out好像在2v左右(以前测过 现在忘了) 单片机不太好识别  后面可以接一个三极管做开关(我是这么应用的)继电器不推荐,我用的时候继电器工作不稳定

网友:
我现在没用自己的电脑 如果你想要电路图的话  邮箱528372158@qq.com  我回学校发给你

网友(2012-10-25):
当环境温度与人体温度差不多的时候容易误报警,针对这个进行的温度补偿该怎么做???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