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运放构成的恒流源

楼主(2012-07-24):
这是个由运放构成的恒流源,不懂从运放的角度怎么解释这个恒流源。运放的输出脚是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A:
运放负反馈。
虚短、虚断。Rs上的电压 = Vref。Rs上的电流 = Vref/Rs。
运放所能提供的电流有限,三极管做扩流用。

网友:
真心希望AMOBBS这几个字,能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负反馈。
虚短、虚断。Rs上的电压 = Vref。Rs上的电流 = Vref/Rs。
运放所能提供的电流有限,三极管做 ...

嗯,想问一下三极管基极的信号是怎么样的?假设VREF是PWM波,则基极的信号变化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想问一下三极管基极的信号是怎么样的?假设VREF是PWM波,则基极的信号变化是? ...

  你怎么学的模拟电路啊?

假设VREF是PWM波,则基极的信号变化是?

从你顶楼的问题看,你问的应该是运放的输出电压信号。
虚短,运放的同相与反相输入端电压近似相等,所以Rs上的电压就是BJT的发射极电压 =  Vref,因为发射结电压变化很小,所以基极电压 = Vref + 发射结电压,,,然后你再根据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计算发射结电流,再算基极电阻的压降。最后就出来了。
一般来说BJT工作在放大状态时的发射结压降近似为0.7,实际为0.6x~0.7。

网友B:
这么古老的电路还需要拿出来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古老的电路还需要拿出来问么?

不知道运放是怎么驱动三极管的工作的?

网友:
很简单------如果它的"-"输入电压不够"+"输入的值------->那它的输出电压上升----->三极管电流增加----->"-"输入电压也上升
负反馈就是这样形成的.....

网友C:
不用考虑运放理论,,这里是把运放当做比较器使用,理论上运放输出为高低电平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考虑运放理论,,这里是把运放当做比较器使用,理论上运放输出为高低电平反复 ...

哈哈... 这是标准的负反馈下的运放。如果理解为开环,比较器,输出高低反复, 那就...

网友C:
你理解错了,你可以吧它换成比较器试一试,效果一样的,如果要负反馈的话,要接在三极管b极和运放反相输入端,不要死读书啊

网友(2012-08-24):
就是电流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你可以吧它换成比较器试一试,效果一样的,如果要负反馈的话,要接在三极管b极和运放反相输入 ...

好吧,你的负反馈接法还真是稀奇啊,
顶楼图里面的也是负反馈,知道不

网友C:
顶楼根本没有反馈,纯粹电流采样,和基准电压比较,功能就是比较器,搞清楚点么

网友:
真搞不懂是,世道变了,运放比较器都进化了,还是老夫过时,这种负反馈稀奇么,大家评一评

网友:
电流负反馈,说是比较器的对于运放不熟悉的可以便于理解,搭一个电路出来看看波形就知道不是比较器了。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楼根本没有反馈,纯粹电流采样,和基准电压比较,功能就是比较器,搞清楚点么 ...

智商拙急......
带上三极管就不叫负反馈了么......原来LDO里的误差放大器都是比较器啊-_-#

网友:
学习了,不过那个水印太大了!

网友(2013-05-11):
這個電路很向TL431內部的圖,,只是REF腳定為2.5V而已,

网友(2013-11-11):
我的理解,运放输出电压不会是反复处于饱和状态,应该有一个稳定值。
稳定工作的话,运放的输出电压应该是一个固定值,产生一个合适的Ib,放大后得到I。
如果电流减小,U-也会减小,运放输出电压增加,Ib增加,输出电流增大;反之亦然。

网友:
看了2楼知道如何计算电流了。

网友:
貌似以前也有人问过

网友:
之前自己也做过这个,不过好像电流很小,达不到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