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第二块数字表(只买过国产的)的经受

楼主(2012-07-24):
      这些日子一直在挑选数字万用表,这是第二块了,第一块已经坏了不由得诅咒了它一顿!这次还是在国产的当中挑来选去在淘宝上买了Ms8218,前两天收到了货,安上电池后按开关键居然没有反应----不亮!甚是惊诧!。。。。。急与卖家联系,卖家说:发货前已试过,路途太远了,可自己打开看看,如果问题不大就不必来回折腾!.............思来想去,莫非我的诅咒引来了报复?--------干脆拆了它,行不行也得看看!不行的话,就只能再诅咒了!
       打开看是这么一种结构,如图:

            电池极片与电路板只是硬性接触,不过似乎也留有焊孔,只是没有焊接引线,那么长途运输颠簸就容易出问题了!本人孤陋寡闻不知这种结构是否合理?.......算是一场虚惊!至于其它性能指标到底如何尚不得而知了。
      经过这么两次折腾,有点向往非国产的了!只是目前的水平太低,还唱不得阳春白雪!
      对了还要配合下面其中的一张电路板图才能看到,上面有2块电池极片接触板,其表面很亮!不知是什么镀层?

网友A:
感觉还行,只不过这电池有点太多了,我现在用的胜利的V86,只用2个7号

网友B:
价格怎样?这是关键

网友:
这表我也买了一个,还挺不错的,4月份淘宝买的,746块钱,不含快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怎样?这是关键

应该是7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行,只不过这电池有点太多了,我现在用的胜利的V86,只用2个7号

2个7号电池,那么能点亮LE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怎样?这是关键

也是746元.

网友:
电池太多了,它以为自己是Fluke 289呢... 这表据说指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7号电池,那么能点亮LED么?

VC86 200不到,要点led干嘛,反正测导通档是能点亮led的

网友:
看了板子 感觉还不错拉 FLUCK 也就这样

网友:
貌似国内做工比较好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746元.

看来跟我是一家店铺买的

网友:
板上有两片大芯片。

网友D:
看到你桌上放的DE1103嘞

网友:
华谊的表,不错

网友E: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居然显示了5个0....几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桌上放的DE1103嘞

你也喜欢DE1103?除了噪声大些,其灵敏度在照片中的那几个首屈一指!其模拟显示盘也颇具特色,独树一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居然显示了5个0....几位的?

四位半的,用了一阵,在测几毫安小电流时都比指针表(也是国产)要高出30%左右,手里没有更高级的,也不知准确与否?

网友F:
我表好像与我以前在公司用的表一样,还不错,   主芯片好像是端萨的 就是电池不耐用,是电老虎,后来用了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表好像与我以前在公司用的表一样,还不错,   主芯片好像是端萨的 就是电池不耐用,是电老虎,后来用了充 ...

有2个较大的芯片,不认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个较大的芯片,不认得.

你这我也不认的,是我表的型号看错了吗?,真的很像!    我那表上有一个大芯片,打着瑞萨的商标

网友(2012-08-31):
万用表我觉得4位半就完全够用了,没必要搞那么那么高精度的。

网友:
貌似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