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跳了一下午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7-24):
这个程序,调了很久不知道错在哪里了,希望大家找找,谢谢了,太谢谢打家了。

/**************************************主模块******************************************/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ead_write_init.h"
bit  write=0;
uchar t=0;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mian()
{
   TMOD=0x01;
   EA=1;
   ET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scl=1;
   sda=1;
   t=read_add(6);
   TR0=1;
        while(1)
        {
                     P0=table[t%10];
                  p27=0;
                  delayms(2);
                  p27=1;

                  P0=table[t/10];
                  p26=0;
                  delayms(2);
                  p26=1;
                  if(write==1) //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一秒
                        {
                        write=0; //清零
                    write_address(6,t);//在24c08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sec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t=0;
                         }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uchar i;
   i++;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i>=20)
   {
             i=0;
          t+=1;
          write=1;
          if(t>=100)
          t=0;
   }
}
/*****************************************************************/
#include"delay.h"
#include<intrins.h>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sda=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void stop()//终止信号
{
   sda=0;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sda=0;
}

bit wait_nok()
{
   bit ack_bit;
   sda=1;
   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ack_bit=sda;
   scl=0;
   return ack_bit;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da=(bit)(dat&0x80);
           _nop_();
           scl=1;
           _nop_();_nop_();
           scl=0;
           dat<<=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for(i=0;i<8;i++)
        {
                scl=1;
                k<<=1;
                k|=sda;
                scl=0;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ress(uchar add,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wait_nok();
   write_byte(add);
   wait_nok();
   write_byte(date);
   wait_nok();
   stop();
   delayms(5);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
{
        uchar m;
        start();
        write_byte(0xa0);
    wait_nok();
        write_byte(add);
    wait_nok();
        start();
        write_byte(0xa1);
        wait_nok();
        m=read_byte();
        stop();
        return (m);
}
/**********************************************************************************/
#ifndef __READ_WRITE_INIT_H__
#define __READ_WRITE_INIT_H__

//void init();
uchar read_byte();
uchar read_add(uchar add);
void write_address(uchar add,uchar date);

#endif
/********************************************************************************/
#include "delay.h"
/*
void delay5us()        //延迟5毫秒左右
{
  ;;
}
*/
void delayms(uchar a)
{
   uchar k;
   while(a--)
   for(k=115;k>0;k--);
}
/*******************************************************************************/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3^4;
sbit sda=P3^5;
sbit k1=P3^2;
sbit p27=P2^7;
sbit p26=P2^6;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ms(uchar a);

#endif

网友:
你做好说下 你想干什么 出的什么问题说下
这么一大段代码 估计没人看

网友:
典型的新手,你都不说问题在哪里,谁有功夫一行一行的给你看。
另外,程序是调的,不是跳的。

网友:
建议先把错别字改好了,“这个程序跳了一下午了,求高人指点 [复制链接]”,调试程序,跳改成”调“。

楼主:
谢谢,一下午了,都懵了

网友:
才一下午就放弃?? 太弱了吧????!!!!
想当年我一个FatFS的程序折腾了一个月~

网友:
注释这么少?
弄懂每一行代码的意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