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关于弹簧检测卡写保护和卡状态的检测

楼主(2012-07-24):
    最近在做SD的实验我,发现SD卡座除了接标准SD上的9个脚外,还有几个脚我发现确实有两个脚是接着弹簧薄片进行卡检测的和写保护检测的,具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和接法啊,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卡检测和写保护检测就是两个开关,卡检测是闭合有卡,写保护检测是闭合写保护

网友:
TF卡,装在sd卡套里面,是有了,还是没有写保护?

网友:
用卡套就写保护了,直接用TF卡就没有了

楼主:
到底是什么原理的呢?是检测卡插上铜片接地了就有卡,但是写保护的那个弹片之是插入之后的弹片动一下接地怎么能够当开关呢?

网友(2012-10-28):
卡检测CD和写保护WP
SD卡槽对于WP和CD和COMM没有统一的物理规范.
但对于引脚1~9有统一规范.引脚顺序为 8,7,6,5,4,3,2,1,9

卡检测CD和写保护WP是通过机械方式实现WP和CD是否和COMM的连接来区别卡是否插入和是否有写保护.
COMM为WP和CD的公共引脚,所以如果COMM被连接到地,那么WP和CD一定要使用Pull-UP电阻上拉到VCC,反之,如果COMM被连接到VCC,那么WP和CD一定要使用Pull-down电阻下拉到GND

当卡插入时,卡槽中同COMM连接的金属连接会由于卡的插入使得COMM同CD短路(这个过程与卡插入与否有确定关系,即发生在COMM和CD间的插入短路,拔出断路),那么如果CD原为上拉,那么COMM一定要设计时就连接到地,这样的话,两引脚短路后,呈现在CD上的状态即为COMM的状态---GND.
同理,WP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只不过会由于COMM的机械外形设计问题,SD卡本身的机械写保护操作会直接决定COMM是否和WP引脚短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机械设计,插入卡并不决定WP与COMM短路,而是SD卡本身的写保护机械设计(如上图绿框所圈部分)决定是否使能了通过卡槽实现的写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检测和写保护检测就是两个开关,卡检测是闭合有卡,写保护检测是闭合写保护 ...

二楼正解,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