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VB还是C++?

楼主(2012-07-24):
我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已经学过C了,想学点上位机,是学习VB还是C++?
麻烦大家给些意见,谢谢了!

网友:
vb简单些,上手较快

网友:
c++是条不归路,学习周期太长。学VB吧,既快又方便。

网友:
看你的应用了,我也纠结过,VB超级容易上手,VC稍复杂些。但VB的上手感觉主要是界面编程而已,要实现复杂的功能,不见得VB就会很简单。
如果就自己玩玩简单的程序,那么VB吧

网友:
c++用来学习,vb做应用,这样就会是高手

网友:
c#吧。其实·net是必然的。而c#又是专门为之开发的。易学易用。

网友:
C#或者VB都比较好上手,不过C#要装.net

网友:
先学VC++6.0,后研究VB的飘过。
没有必要纠结学哪个,看哪个更加的适合你做的工程与项目。
一个项目很着急2周要产品,下位机上位机都要,那就VB的干活。
项目上位机要求很高,细致的工作很多,那就VC呗!
结果就是都学会了!

网友(2012-09-13):
c+++ h好,我学的就是他,比VB好点。

网友:
vb做界面简单一点。

网友:
C#注意界面方便快捷!

顺便说一下!
楼主 VB有两种,VB。net和C#差不多,VB6.0和VB。net没什么特别的关系。

关系概念很复杂,关键动手试一下!

网友:
VB比较容易上手,C++必须了解硬件结构才行!

网友(2012-10-20):
别学VB 我上学时老师说他太落后了

网友A:
常听一句话,真正的程序员用VC,聪明的程序员用delphi(c++ builder类似)。不过感觉未来还是c#或者jav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听一句话,真正的程序员用VC,聪明的程序员用delphi(c++ builder类似)。不过感觉未来还是c#或者java ...

这里都是电工,不是码农!!!

网友:
单片机或者嵌入式开发和上位机其实不怎么分家。曾经用2年多时间参与过3G协议栈项目相关的开发,单板上的程序用C,上位机需要一个LOG分析软件,以色列人用c#,几个月时间就做出了一个功能相当强大的分析软件,而且特别的是性能相当不错。如果用C开发过类似软件就知道,如果一个LOG文件上GB,加载到grid里都要以分钟来计算,但是人家做的效率非常高。其实嵌入式这东西,除非在大公司,做APP的和做驱动的都是不同的开发团队,否则个人感觉不是太分家。

网友:
楼上高人,电工学习了。

网友:
c#吧,我们自己用的德国人开发的上位机软件也是c#开发的。

网友:
建议c++builder来开发一些带界面的上位机软件
对于嵌入式的开发人员来讲,pc工具软件无非就是串口和mcu通讯,设计到pc软件就是界面化
如果不用界面化的话,命令提示行即可搞定了

网友:
开始学C#,后来在VS2010中用VB,发现简直就是一种享受,目前已经写了十多个工作上的小软件,在.NET下,C#和VB区别不大,.NET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2013-02-03):
C#开发效率更高些

网友:
上位机是无底洞,有需求再学习

网友:
vb学好也够用,好处是现成实例多,上手快。c#就是vb本质类似c的语法。至于类库问题不是问题。楼主还是c#吧

网友:
试试C#,很容易就可以搞点简单的上位机。

网友(2013-03-23):
我要学c#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迷茫,问过许多人,如果以后从事这行,你肯定两样都会学会的。不如和学单片机一样,先从简单入手,懂得它的编程理念,然后一步一步学复杂点的,先学VB还有好处就是容易上手,短期不会编写复杂的上位机程序,个人感觉VB做入门和简单上位机程序非常好!

网友:
VB较为实用,虽然有点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