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电桥同惠TH2822A怎么没有安捷伦U1732准电容A里那么多的校

楼主(2012-07-24):
和安捷伦U1732相比,同惠TH2822A里怎么少了很多电容啊,是为了省成本吗?还是技术先进?不知道TH2822C里是不是和TH2822A一样的?请懂行的来指点一下!最近想入手电桥,用来电脑维修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测量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测量方式不一样?

你有哪个?什么型号?说说用的感受吧,测大电容速度如何?万用表要好长时间才测出来

网友B:
换成贴片的了,信号调理部分那些灰色的大贴片电容就是了,ADC用了sigma-delta的所以积分电容也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成贴片的了,信号调理部分那些灰色的大贴片电容就是了,ADC用了sigma-delta的所以积分电容也没了。 ...

大师能否评述一下安柏的手持LCR和同惠的LCR,100K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能否评述一下安柏的手持LCR和同惠的LCR,100K规格的

不能,都没用过。

网友D:
显然不是双积分型ADC,所以无需那个大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不是双积分型ADC,所以无需那个大电容了。

所以这是设计上的问题?那到底是哪种设计好?

网友D:
我赶脚Σ-Δ型取代积分ADC是个大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赶脚Σ-Δ型取代积分ADC是个大趋势。

这么说同惠的更先进?

网友E:
事实上是这样的。
那几个灰白色的半透明的贴片电容是二阶低通滤波器的电容,是非常非常好的电容,不说顶级也差不多了,绝不会比你看到U1732里的差。
至于ADC,采用的是和台式万用表类似的多斜积分ADC,根据原理,可以到26bit,那个积分电容也是贴片的。
另,建议,自己用的话,2822A性价比高。如果测很小的陶瓷电容,则需要100K或更高的频率,否则阻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事实上是这样的。
那几个灰白色的半透明的贴片电容是二阶低通滤波器的电容,是非常非常好的电容,不说顶级 ...

谢谢指点,我一直在想100K的测试频率到底是在什么用途上用,看来搞维修用2822A应该足够了,差点入手安捷伦。

网友:
嗯,我觉得A还不错!
一般应用肯定是够了

网友:
安柏的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贴片的了,信号调理部分那些灰色的大贴片电容就是了,ADC用了sigma-delta的所以积分电容也没了。 ...

呵呵,还琢磨呢,谁回答这么有水平,原来是gzhuli。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有不同想法。不大可能使用的是delta-sigma的adc。满版看不出有一个dac,cpld实现,不大可能?430实现 ...

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B:
CPLD旁边的AD5424是个8位乘法DAC,前边两个4052和贴片薄膜电容应该是组成多斜积分AD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给大家看看

是啊,确实没有集成式的ADC。
小提示:CPLD功能之一是计数,然后这个是多斜积分式ADC(对比于双斜积分),再然后这就是ADC了。具有极好的线性度和精度
        对正弦信号整数个周期的积分为0
安柏的和同惠原理一样,同样的技术,看上去不一样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PLD旁边的AD5424是个8位乘法DAC,前边两个4052和贴片薄膜电容应该是组成多斜积分ADC。 ...

4052和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用于将DA生成的锯齿状正弦波处理为平滑的正弦波,不同的电容决定了滤波器截止频率,用于处理不同频率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52和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用于将DA生成的锯齿状正弦波处理为平滑的正弦波,不同的电容决定了滤波器截止 ...

受益了,看来倾向TH2822A了。 还好我经历过UT70D的维修历程,原来UT问题还不少,请看:http://bbs.jdwx.cn/thread-1141627-1-1.html

网友:
一个两端测试,一个四端测试

网友(2012-11-21):
引用 网友E:
事实上是这样的。
那几个灰白色的半透明的贴片电容是二阶低通滤波器的电容,是非常非常好的电容,不说顶级 ...

“采用的是和台式万用表类似的多斜积分ADC,根据原理,可以到26bit,那个积分电容也是贴片的。”

--- 26位!?第一次看的时候,感觉有催牛之嫌,呵呵。(一般人确实也无法验证,不过hp3456?都是使用这种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PLD旁边的AD5424是个8位乘法DAC,前边两个4052和贴片薄膜电容应该是组成多斜积分ADC。 ...

“前边两个4052和贴片薄膜电容应该是组成多斜积分ADC。”

-- 这几天也琢磨这事,打算使用4066、339和四运放做个多斜积分器adc。提到4052,可惜图太小了,看不清细节,没看到的使用的运放和比较器。

网友G:
优利德那款UT612都集成化了, 外围电路零件更少, 也是到 100kHz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边两个4052和贴片薄膜电容应该是组成多斜积分ADC。”

-- 这几天也琢磨这事,打算使用4066、339和四 ...

26比特,实际上木催牛哦,可以推导出来的,但必须控制好电路的噪声。
至于比较器,厄,运放搭的,当然,不是所有运放都适合干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26比特,实际上木催牛哦,可以推导出来的,但必须控制好电路的噪声。
至于比较器,厄,运放搭的,当然, ...

呵呵,别见怪,说这话是有点调侃意味。其实我惊叹这种多斜adc技术,使用极其普通的芯片,能做出这么高精度。

琢磨做100k的lcr好久,想不出还有什么adc能比这种多斜adc更好了。

至于你说的噪声的控制,猜测需要附加其他技术,才能得到很好结果。(恩,我猜测同惠这款类似乘法器0、90、180和270,或者使用ad5424,苦于没有更详细图片)

网友F:
恩,还有一点,这款同惠产品号称耗电28mA。其实,很纳闷,这么多运放,耗电还会这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优利德那款UT612都集成化了, 外围电路零件更少, 也是到 100kHz

恩,你说的那款芯片我知道,苦于没有供货渠道,其实还是价格问题,如果高于50就不合适了?

下图是ut612的规格表

看20欧姆那档,最低5字,最大字是2万,那么就是5毫欧是其最小分辨率,对吧?5毫欧/1% = 0.5欧姆

换句话说,0.5欧姆 - 20欧姆之间的测量精度1%。我这么理解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还有一点,这款同惠产品号称耗电28mA。其实,很纳闷,这么多运放,耗电还会这么低? ...

对这个电流问题没太注意,ad5424只负责信号源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你说的那款芯片我知道,苦于没有供货渠道,其实还是价格问题,如果高于50就不合适了?

下图是ut612 ...

看20欧姆那档,最低5字=5毫欧.基於(+-(0.3%+5)),如果測量0.5歐姆  (+/-(.5*0.3/100+.005))讀數結果(0.506(5) 至0.493(5))
誤差可高達1.2%至1.4%. (0.3%+.005/.5*100%=1.3%)
如果測量0.1歐姆,誤差可高達 (0.3%+.005/.1*100%=5.3%)
如果測量10歐姆,誤差可高達 (0.3%+.005/10*100%=0.35%)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边参观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