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I/O口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2012-07-24):
想将模拟量0~10v出入到430的AD模块,所以输入前采用电阻分压,但是430的输入阻抗不够大的话,会对分压产生很大影响,故问下有经验的前辈,分压采用的电阻多大比较合适?有没知道430 IO口具体阻抗多大的?谢了

网友A:
电阻分压,运放跟随,看手册计算下。大概是60m左右,不知道对不对。漏电流50n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运放跟随,看手册计算下。大概是60m左右,不知道对不对。漏电流50na左右 ...

请问根据哪些参数计算呢?看了手册,无果。如果您说的参数对的话,参考电压选择2.5V,可以不用运放了吧?

网友B:
最好电阻分压,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电阻分压,运放跟随

嗯,查了很多,最后还是选择大家公认的:加运放!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