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 01 春风数控电源 这个和市面上的电源比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2-07-24):
ACP 01 春风数控电源 这个和市面上的电源比有什么优点?
请大家指教。
可以给新手一个参考。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达到同样性能指标它的价格更加便宜好用。

网友A(2012-09-19):
这个要看怎么比较了
第一:春风电源所有资料都有提供的,包括源程序。(其它的应该很难做到这样)
第二:价格方面(在同一级别中,春风电源属于是平民价)

网友:
第三:性能方面(只能说很强大)

网友:
这货的功能强大 自定义输出波形 做信号源都可以了 频率低而已

网友:
最主要特点是从硬件到软件都开源,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软件啊神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怎么比较了
第一:春风电源所有资料都有提供的,包括源程序。(其它的应该很难做到这样)
第二:价 ...

谁说可以提供所有资料。你问问ARMOK

网友:
楼上皆有误导,ACP 01 不开源,想得到全套资料,50万人民币来换。
达到同样性能指标它的价格更加贵,就像宝马也只能载五人,超一个都坐不下。相比之下购QQ更实惠。
预定的价格超合算,但你可能要等二年或五年,不许催,谁催就退款,且没利息。

我说的不一定对,有错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