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状态机老怪,求大神解

楼主(2012-07-25):
module  counter256_2(clk,q, reset,clock);

input        clock;                                                                //system clock;
input        reset;
input   clk;
output[7:0]                q;

reg[7:0]                count;
reg[1:0]                state;

parameter    idle=2'b00, low=2'b01, high=2'b11;

initial
        begin
                count = 8'd0;
                state = idle;
        end
assign q[7:0] = count[7:0];

always @(posedge clock )
begin
                if(!reset)
                        begin
                                count <= 8'd0;
                                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idle:
                                                if(!clk)begin
                                                                        //count<= 8'd0;                //statemachine goes wrong when it exists;
                                                                        state <= low;
                                                                end
                                                else
                                                                begin
                                                                        //count<= 8'd0;                //statemachine goes wrong when it exists;
                                                                        state <= idle;
                                                                end
                                        low:
                                                if(clk)begin
                                                                        count <= count + 8'd1;
                                                                        state <= high;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state <= low;
                                                                end
                                        high:
                                                if(!clk)begin
                                                                        count <= count;
                                                                        state <= low;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state <=high;
                                                                end
                                        default:
                                                begin
                                                        count <=count;
                                                        state <= state;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用来实现0:255的计数

中间注释两行不去掉时count频繁清零
两个不同的状态机的生成的原理图pdf 附件 里

求解

网友:
这种状态机谁写的?拉出去斩了!这也叫状态机?这叫死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