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清屏求教

楼主(2012-07-25):
移植ucgui在tft液晶中的某处显示字符和数字,第一次显示完之后,第二次在同样的地方显示新的内容
发现第一次的内容没有清掉,和第二次显示的内容叠加在一起;
采用了一下方法,没有解决:
在第一次显示完之后,然后再同样的地方显示空格,想达到清除第一次显示的内容,然后再同样的地方显示新的内容
结果发现写空格并没有清掉第一次显示的内容,新的内容还是和第一次显示的内容叠在了一起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问题给怎么解决?如何实现在同一个地方显示不同的内容,前后不会相互影响,
即如何实现液晶的局部清屏?

楼主:
高手出来指点吧

网友:
就是局部清屏啊,不过效率很低的说。。。

楼主:
局部清屏怎么实现,说说思路吧
ucgui中有什么函数直接实现吗?

网友:
没有专门的清屏的函数。如果你的内存大的话,开辟一块缓冲区,做双缓冲,或者不害怕闪屏的话,在两帧之间插入一个填充帧。

楼主:
有没有可供参考的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供参考的代码?

我再描述一下我遇到的情况
我首先在坐标 YR_X0, YR_Y0处显示2012  执行 GUI_DispStringAt("2012", YR_X0, YR_Y0);
执行这个语句之后再液晶的 YR_X0, YR_Y0处显示的是2012,
然后我在坐标 YR_X0, YR_Y0处想显示1234,执行 GUI_DispStringAt("1234", YR_X0, YR_Y0);
执行这个语句之后再液晶的 YR_X0, YR_Y0处显示的是2012和1234叠加在一起的结果,1234并没有完全覆盖2012,如何解释?

之后我采取了如下方法,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首先在坐标 YR_X0, YR_Y0处显示2012  执行 GUI_DispStringAt("2012", YR_X0, YR_Y0);
执行这个语句之后再液晶的 YR_X0, YR_Y0处显示的是2012,
然后我在坐标 YR_X0, YR_Y0处想显示空格,执行 GUI_DispStringAt("    ", YR_X0, YR_Y0);
试图覆盖掉2012,但是没有作用,液晶上显示的还是2012,如何解释?

如何实现后一次的显示内容完整的覆盖掉前一次显示的内容?求教!!

网友:
一、使用局部清除指令
GUI_SetBkColor(cWndDisClo_Bk);//设置背景色
GUI_ClearRect(cWndRgt_luX, cWndRgt_luY,cWndRgt_rdX,cWndRgt_rdY);//利用背景色清除指定区域
二、以使用局部填色指令
GUI_SetColor(cWndDisClo_Bk);//设置前景色
GUI_DrawRect(cWndRgt_luX, cWndRgt_luY,cWndRgt_rdX,cWndRgt_rdY);//利用前景色填充指定区域

楼主:
试了一下上面的方法,更新屏幕局部内容的时候,会有闪烁的情况,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联系我可以帮忙解决此问题,Q 369122197

已经加你qq了,可是你一直也没加我
能直接在论坛回复帖子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沟通具体屏资料的.

屏的驱动ic是R61509V,240*400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3寸或3.2寸屏驱动IC

整了一半天,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能给点实质性的建议吗?

网友B:
用背景色将原来的内容写一遍,再用前景色写新内容。另外注意不需要刷屏时就不要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背景色将原来的内容写一遍,再用前景色写新内容。另外注意不需要刷屏时就不要重写。 ...

这种方式会出现闪烁的现象
例如:我要实时显示水平仪的数据,你这种方式就不太可行

网友:
用GUI_DispStringAtCEOL   (const char GUI_UNI_PTR *s, int x, int y);这个函数可以实现清除掉之前的文字

网友(2012-09-02):
GUI_DispCEOL();//从设定地址开始清除本行

用这个也行,但是会闪屏,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
设置下画图模式!gui_settextmode,

网友:
把透明模式改为正常模式!

网友:
局部失效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