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s5883做罗盘指向,如果做产品,每片在出厂前都得校准吗?

楼主(2012-07-25):
相信做这个传感器的都看过这种校准办法,旋转一周测量最大值,然后计算中点
http://wenku.baidu.com/view/ab53218002d276a200292e64.html

问题是,如果做产品,难道每个产品出厂前都得这么校准?三个轴就得校准三次,超级麻烦啊

但是不校准完全没法用,都是偏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5292-1-1.html

楼主:
试了4片都有点偏

楼主:
视频给大家演示下有多么不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xNjc3NjY0/v.swf

钢笔靠近都会让示数值跳变40%左右!(注意看CA:x,y,z值)

拿远了是140,660,140左右,靠近5厘米远,就变成了-44,620,62

网友:
能不能用定向强磁场进行校准?
只是一个想法

记得不错的话 数字罗盘的产品和重力计的产品都有校准的程序吧
比如十面法和八字法

网友:
出厂前校准有什么用?
应该是使用前校准吧,需要对环境进行补偿。
如果位置改变了,或者周围环境有变化,就需要校准一次。

网友:
是的。。要现场装好了再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