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呀 谁能介绍一款稳压器呀 夏天到了家了电压太低了

楼主(2012-07-25):
我想要一款2000w 左右的稳压器    带动电脑就行了    现在家里电压非常不稳定   非常低   电风扇都转不快   电脑就没十几分钟重启一下   根本无法使用呀   谁又没有用过稳压器的 介绍一个谢谢!!

网友:
很久 以前 的电视机 有那种调压器来的 那个好像就是专门对电压低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东西  呵呵

网友:
量一下电压是多少,我以前住的那里很可恶,电压非常不稳定,连白炽灯都闪,风扇也是转不怎么动,没风力,更可恶的是美的的电磁炉,可能是老化了,也有可能本来就是这样的,在电压低到180多V时,老是滴滴叫,无法加热,还好电脑的电源好,全汉FSP 750W的电源,没影响。

网友:
是电工吗?我有个1000VA的ups要不?

网友A:
买台2kVA在线式UPS,大概1500-2000。
其实电脑换个100~240V宽压电源就是了,既可靠又省钱。

网友:
感觉LZ需要换个电源,或者整个U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台2kVA在线式UPS,大概1500-2000。
其实电脑换个100~240V宽压电源就是了,既可靠又省钱。 ...

同意,换个电源就好了,主动pfc的

网友:
几百元二手笔记本,挑电池好点的,或换只新电,停电都不怕。当然路由的电也得供上。

网友:
住学校老房子,前年也有同样的问题,试过,稳压器是没用的。电压太低了,低到各家的空调关机了,才会再升上去,变正常。
在淘宝上买了个二百多的UPS,有两块电池的那种。电压跌到底时,UPS维持,两个台式机都能工作。

网友:
直接上online UPS ...

网友:
2年前这里电网没改造,我家电压只有100V不到,白炽灯像蜡烛,电风扇还是自然风吹来得快。
我的电脑用的是04年的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很给力,电脑正常使用。不过经过那几个月的折腾后,
电网改造后电脑电源挂了,好像是主动PFC挂了,要启动多次才能成功一次。
嘿嘿,同关心 稳压器原理~

网友:
那种自藕式的稳压器是通过一个电机带动自藕变压器上面的滑动臂,实时调整其位置以保证输出相对稳定

网友B:
哎 换一个宽电压的电脑电源 就可以了 别纠结了 这个最省钱 普通的都是180-260V的 换到110-240V那种就好了

网友:
买个交流稳压电源啊.就是贵哦.

网友:
交流稳压电源是管用的,买的话2KVA的不到1000元可以搞定,需要的话可以给你推荐一下。UPS当然是好的选择,最好选在线式的,但价格也较高。
另:最近一直在考虑搞一款“开源的交流稳压电源",犹豫的是单片机编程比较业余,如能找到几个编程比较专业坛友帮忙的话,时间一允许就动手。先借楼主帖子征求下意见。有朋友感兴趣吗?

网友:
学习一下~ 看看大家的回复很受教育啊~

网友:
如13楼说的,买个2KVA的调压器,买个3Kg左右扭力的降速电机,做个控制板就OK啦,

网友:
你那种情况使用稳压器都没用的,需要配备在线式UPS才行,就像笔记本那样电源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台2kVA在线式UPS,大概1500-2000。
其实电脑换个100~240V宽压电源就是了,既可靠又省钱。 ...

电网电压波动很多都是瞬间陡将,那种宽幅电源作用都不大的,航嘉宽幅王我使用过,问题依旧,号称6毫秒切换的后备式UPS都不行。后来换成笔记本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换一个宽电压的电脑电源 就可以了 别纠结了 这个最省钱 普通的都是180-260V的 换到110-240V那种就好了  ...

航嘉宽幅王90-260

网友:
记得在遥远的古代,我们老家电压不稳定,邻居就买了个调压器,看电视,放录像机,看小霸王游戏机。
现在不晓得那个还有没得卖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网电压波动很多都是瞬间陡将,那种宽幅电源作用都不大的,航嘉宽幅王我使用过,问题依旧,号称6毫秒切 ...

那你只能用在线式UPS了。

网友:
我这里的电压都是高的不行,240V以上。

网友:
在线式UPS。。。不过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