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断

楼主(2012-07-25):
在430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如果不开启GIE的话是不会响应中断的,但是如果在CPU在响应中断2的服务程序时有中断1发生了,CPU在结束了中断2的服务程序后,会响应中断1吗?小弟看手册没发现这个 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这种叫中断嵌套吧,在结束完中断2服务程序后,只要没有发生比中断1优先级更高的中断,应该会响应中断1服务,具体我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叫中断嵌套吧,在结束完中断2服务程序后,只要没有发生比中断1优先级更高的中断,应该会响应中断1服务 ...

中断嵌套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响应另外的中断服务程序,所以这个不算是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