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中陀螺仪的的问题

楼主(2012-07-25):
     我自己画的板子硬件MK1.3,软件0.76,无论我怎么转,Z轴的陀螺仪都没有输出,而且觉得俯仰与横滚的输出与加速度计的曲线整合不好,我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调整,谢谢。

网友A:
你好 ,从你的波形看,融合波形存在一些滞后
可以尝试增加陀螺仪的比例系数(如果是互补滤波)

MK没用过不太清楚,但建议你先用硬件上测试一下z轴陀螺仪的输出?

网友B:
互补滤波我曾经将GYRO权重加到0.995,仍然有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从你的波形看,融合波形存在一些滞后
可以尝试增加陀螺仪的比例系数(如果是互补滤波)

   测试过了,只测试方向舵陀螺仪静止不动时,ref脚1.34V,Vout脚也是1.34v,旋转的时候会变化。而俯仰和横滚在静止时 Vout就只能有1.27V的输出,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焊接的时候温度过高引起的(我用的普通的烙铁焊的60W)。陀螺仪这么脆弱?非得控制它的温度在250℃?

楼主:
我还发现,有的时候我的动作太大时,俯仰的输出会有一个突变都能达到1000多,然后才慢慢再降下去。是不是陀螺仪坏了,测静态输出Vout脚1.2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发现,有的时候我的动作太大时,俯仰的输出会有一个突变都能达到1000多,然后才慢慢再降下去。是不是陀 ...

ENC-03的话数据手册上是250摄氏度的最高焊接温度,十分脆弱
但最重要的是焊接的时候一定要一次到位。
我用某936b焊台焊从来都是300+度,不然上不了焊锡。
而且三个不要一下全焊了,焊一个休息一下。

但即使是这样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建议上示波器观察。

现在我不做Freescale平衡车之后直接转投MPU6050了,简单易用,方便焊接- - 综合成本低很多,而且可以省略AD。

至于突变,有可能是程序上的问题,“慢慢降下去”,似乎是互补滤波加速度计修正陀螺仪的现象。
最好是结合波形来看 不然我也是乱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补滤波我曾经将GYRO权重加到0.995,仍然有滞后!

一定程度的滞后是允许的,但是不能出现“超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03的话数据手册上是250摄氏度的最高焊接温度,十分脆弱
但最重要的是焊接的时候一定要一次到位。
我 ...

陀螺仪基本上是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基本上是挂了

ENC - 03 是直接接到单片机里的还是有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 - 03 是直接接到单片机里的还是有滤波电路?

   有滤波电路的,MK1.3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