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量家庭用电电量的传感器或者芯片

楼主(2012-07-25):
准备用51做一个家庭用电测试的,类似于电表,记录家里每天的用电量,求相关芯片推荐,谢谢

网友:
ADE7569 单相电表IC

网友:
每天看看电表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个单相电子式电度表算了,便宜的普通货也就20多元,加上插头(最好使用3脚插头)、插排

网友A:
好像要采集电流和电压。

买一个市场上的拆开看看寻找一点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采集电流和电压。

买一个市场上的拆开看看寻找一点灵感。

好办法,不过我们这边小城市,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卖,求推荐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办法,不过我们这边小城市,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卖,求推荐型号

淘宝,搜索电量插座

网友:
ADE7753  CS5463

网友B:
淘宝上焊接好的12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电量插座

淘宝上搜了一下,看评价,好像都反应测量阻性负载还行,容性/感性负载就不准了,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焊接好的12元左右

直接把链接发我吧,我看都是贴片,有没有直插封装的

网友:
你找ADE7755,淘宝上有成品板,是已经调好的,我记得便宜的就5,6块.如果你能买到FC7755就更便宜,这个是国产的就是不太准。如果你用ADE7758的话,I就可以直读很多参数,比如当前功率/电流/电压

网友:
掏一个计量插座,看看各用电器的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ADI7752
AD7755
RN6029
你搜电能表计量芯片。
或像上面讲的,淘宝上搜计量插座就可以了。60元左右。

网友:
有soc 集成51的核。杭州万工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淘宝“ADE7755”,选着“销量”排序,

电路看上去比便宜的28元成品单相电子电度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