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终端位置误差巨大,与某地局~势~紧~张有关吗?

楼主(2012-07-25):
最近我公司的GPS定位终端位置误差巨大,达到了一公里以上,通过采集数据显示其他公司终端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难道是霉国开始限制GPS定位精度了?
有没有兄弟也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没有发现楼主说的现象

我的手机定位5~10m误差,与之前相同

3GS,用的是内置的google map

楼主:
那就奇怪了,手机有没有基站辅助定位啊?

网友:
有基站辅助定位的,那个是加快GPS搜星速度的

关掉GPS,单纯用基站辅助定位,误差有时超过1km

开WIFI,误差50m以内

开GPS,5~10m以内

楼主:
难说,现在还在查找原因......

网友A:
真有问题的话,也不会你第一个发现啊。。。
你知道每天有多少测绘用的GPS在外面不停的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问题的话,也不会你第一个发现啊。。。
你知道每天有多少测绘用的GPS在外面不停的跑吗? ...

这几天刚好客户反应过来情况,问题是别家的设备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难道是所处的位置问题?

网友:
我所能回答的也只能是:先不说终端设备,全国cors网那么多站都是7*24*365运行的,天上有问题,那早就闹翻天了。
至于你这里的设备遇到的问题,我的建议是不要找同级别的设备作为标准来参考,然后,接收的信噪比都怎样?

网友:
以我做LBS的经验,楼主家的软件是不是“纠偏”那部分代码出问题了?

楼主:
信噪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之前设备用的都是好好的,误差也是在允许范围内,GPS模块采用的是Ublox 6M的,至于程序嘛,一直都在用,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再观察观察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