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驱动辉光数码管啊。。。型号是QS30-1

楼主(2012-07-25):
从旧货上拆了几个辉光数码管,,是老古董啦。。有谁知道怎么用单片机驱动他。。还有怎么去看他的引脚啊。。。。。。。。。。。。。。。。。。。。。。

网友(2013-05-27):
en,你GOOGLE一下"QS30-1",可以找到PDf,电子工业部出的,我好象发不了PDF附件。

这个就是氖泡一样的驱动方法,不过是直流高压,170V或者以上直流,加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注意正负极。

VFD/NIXIE/OLED 电子DIY制作
vfdclock.jimdo.com

网友:
http://www.tube-tester.com/sites ... 0-1_Nanchang_01.pdf

就是qs30-1的说明书

网友(2013-10-27):
辉光管电压太高
不好玩
建议改成荧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