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AD转换外部参考电压最大多大?

楼主(2012-07-25):
430f149AD转换外部参考电压VeREF+max=3.3V?

网友:
最大是电源电压,M430标称值为3.6V,本人在试验中做过最大电压为4.5V任然可以工作。长时间工作,状态稳定。是TI原厂芯片哟。5V的时候就不成了,芯片热,运行及其不稳定!因此LZ自己计算吧!

网友:
使用的芯片是M430F449I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