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怎么细分?

楼主(2012-07-25):
他的电流细分波形和两相的一样吗?比如两相波形相差90度。。但是3相呢?

网友A:
你先看看三项动力电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就知道三项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三项动力电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就知道三项电机了

搞错了。。是3相步进电机。。。我刚才用两相的电流波形进行细分。。可以。。但是不太理想。。。网上说,,正弦和余弦波相位要相差120度??两相电机都是差90度,这个我直到。。三相呢?一样的吗?

网友B:
三项就是相差120°的正弦波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项就是相差120°的正弦波电流呀。

也就是生成两条相位差120度的细分曲线??一条sin。。一条cos...和两相的一样??我现在搞步清楚...三相步进电机..的细分电流曲线到底和两相的又什么不同?怎么得到?公式是怎么样的?
网上看了一下。。三相的电流公式是这样的:

iU=I*sin(wt)
iV=I*sin(wt+2*PI/3)
iW =I*sin(wt+4*PI/3)

怎么理解呢?如果按照上面的公式..那不得生成3条曲线?

楼主:
我发现用两相的相位相差90的电流曲线也没事...也可以用....

网友:
.......三相电机..........细分?.......................

网友B:
三相电机,如果是Y型连接的就是要做3条相差120的争先电流曲线。而如果是向两项步进电机那种结构,那就需要做相差60度的电流曲线。具体的你画一张图倒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机,如果是Y型连接的就是要做3条相差120的争先电流曲线。而如果是向两项步进电机那种结构,那就需要 ...

朋友...你做过3相步进电机细分吗?又什么号资料...我现在搞不太相差60度的相位曲线如何得来...然后得到3条电流曲线...按照AB-->BC---->CA方式通电来做细分。。。那怎么分配细分数据?

如果是两厢的话,我倒是很清楚............

楼主:
这是我生成的3条相位差120度的细分电流线。。每条相位相位差120度...大家看对不对??这个波形对不对?

网友:
不管几相,如何细分,原则是,三相电流合成为为单相旋转电流。
在二相里面。AB为互差90°的正弦电流,可以合成单相的正弦电流
同理的,三相里面,你画ABCXYZ的三轴坐标。然后由单相正弦反推可以得到在三轴上的投影。也是分别为正弦电流。
细分的时候,按各自的相位进行同步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三相细分步进电机,其实理论和驱动三相交流电机差不多的。
最终的目标是生产 旋转磁场,也就是生成单相磁动势。
其实三相驱动里面,不一定要三相一定互差120°,也可以是其他角度。只要你控制的好,同样可以合成旋转磁场就行了。
不过一般来说,都是用三个互差120°的同频率正弦来合成。

iU=I*sin(wt)
iV=I*sin(wt+2*PI/3)
iW =I*sin(wt+4*PI/3)
这个公式很明显是对的。 I总=iu+iw+iv,楼主计算一下就知道I总也是一个同频率的正弦了。
驱动的时候,根据位置要求先计算出I总的相位,在根据这个反计算出三相各自的相位。
根据这个项目和单相总电流的幅值,计算出各自需要输出多大的电流。然后每相输出这个电流。
如果禁止不动,磁场禁止,步进电机也就禁止。如果要转起来,在程序里,不断更新I总的相位(根据细分步进),再一次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细分步进电机,其实理论和驱动三相交流电机差不多的。
最终的目标是生产 旋转磁场,也就是生成单相磁动 ...

你好。。看来您非常熟悉步进电机咯。。我想问您。。我现在生成了3条电流细分数据了。。我用AB---BC----CA的方式进行细分...比如
PH1--->控制A相
PH2--->控制B相
PH3--->控制C相

细分表数据A-->C相:  XDivStruct.PHONE  XDivStruct.PHTWO  XDivStruct.PHTHR

那么在细分的时候如何通电?

        XDivStruct.PHONE = DivTables.DivTable10.DivPHATable[XDivStruct.DivID];
         XDivStruct.PHTWO = DivTables.DivTable10.DivPHBTable[XDivStruct.DivID];
         XDivStruct.PHTHR = DivTables.DivTable10.DivPHCTable[XDivStruct.DivID];

switch(XDivStruct.DivID >> ShiftDIV)//相位0-3  128细分  每走128个细分点就换相??
     {
          case 0:
                 XPH1 = XDivStruct.PHONE;//A
                 XPH2 = XDivStruct.PHTWO;//B
                 XPH3 = XDivStruct.PHTHR;               //C
           break;
           case 1:  换相
                 XPH1 = XDivStruct.PHONE;//A
                 XPH2 = XDivStruct.PHTWO;//B
                 XPH3 = XDivStruct.PHTHR;//C
           break;
           case 2://换相
                 XPH1 = XDivStruct.PHONE;//A
                 XPH2 = XDivStruct.PHTWO;//B
                 XPH3 = XDivStruct.PHTHR;//C
           break;

           default:break;

      }

郁闷的三相步进电机!!!!一年前以前弄过两相的。。还比较好。。

楼主:
哪位大神弄过。。。我用两相的细分表来驱动。。确实可以细分的。。。。

网友:
1)用的是采样电阻低端测量电流?建议高端采样电流;
2)三相细分电路比较巧妙,建议可以搜索本坛内的电路,应该有。

网友:
你没理解旋转磁场。每走128个细分点,就意味着 I总相位经过了180°,也就是正弦波过零点了。
还有关于电流给定。1个一个定要做到同步输出,否则合成磁场方向就错了,电机转子也就错了。
2:电流给定可以这么设计。

首先程序内部输出查表出来的电流值。根据该电流值,如果有DAC,就输出这个电流值X。,将这个X作为外部电路的给定值。
建一个带电流反馈的电路。使该相电流服从给定。如果没有DAC,就用PWM配合RC滤波来提供电路需要跟踪的电流给定值。

建议:相电流采用用下桥采用。上桥也要分别控制。上桥的控制比较简单,其占空比用来实现不同幅度的电流锁定 电流驱动等功能。使电机的外部供电电压更宽。

网友C:
楼主要记住旋转磁场。这样电机就简单了。
如果用AB---BC----CA的方式的话,那就是说在整个I总的旋转中,每一个点只有二相参与,只需要二相电流来拟合。

其实不管怎么驱动都可以的,ABC同时驱动,或者二相驱动,甚至混合驱动都一样。最终就是在电机的气隙中生成旋转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记住旋转磁场。这样电机就简单了。
如果用AB---BC----CA的方式的话,那就是说在整个I总的旋转中,每 ...

看您是电机高手....我好好理解一下...不是专业完电机的...就是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您是电机高手....我好好理解一下...不是专业完电机的...就是麻烦...

不敢当。其实楼主不用这么麻烦,有专门的驱动芯片的,不追求成本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当。其实楼主不用这么麻烦,有专门的驱动芯片的,不追求成本的话

不行的。。我直到有现成的细分芯片。。但是不能用。。。用软件细分确实比较麻烦,,用芯片来。。那就省事了。。。

网友C:
软件驱动的话,是要好好的学学电机了,工作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驱动的话,是要好好的学学电机了,工作量很大

是啊。。。看来要弄好步进电机确实不简单。。。谢谢你的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驱动的话,是要好好的学学电机了,工作量很大

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上面发那个三相细分电流曲线图对了吗??如果是2相,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对不对。。。三相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具体原理未知,当时直接买的三相的驱动器,Y型接法,
感觉运行时比两相的要稳定。

网友C:
这个图本身是对的,但是这个是用三相驱动方式来的。
不是你说的AB,BC,CA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本身是对的,但是这个是用三相驱动方式来的。
不是你说的AB,BC,CA驱动方式 ...

就是A-->B--->C这种驱动方式??是吗?

楼主:
我用相位相差90度的波形来驱动。。高速声音很小,,但是现在有点小瑕疵就是低频。。就是很慢的时候电机会有一卡一卡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相电流过大吗?我调节电流了。。貌似效果没有啥改善。。。。我以前做的两厢电机就没事。。。驱动器是L6205

网友C:
你说的相位差90°驱动,是ABC三相,任取二相来驱动,其中一相不用,是不?
是的话,高速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只是速度快了,一卡一卡被掩盖了而已。
这个是由ABC三相本来在定子中就是等距排列分布的。就是说ABCXYZ都是等距离的。
但是你用二相驱动方式,比如AB相,虽然也合成了旋转磁场,但是在空间上不是平均分布的。
比如转子在AB之间的时候,是正弦的上半区,物理角度为1°,磁场平均分布。但是由B转到A的时候,物理角度需要跨过BC,然后再BA,这样角度是2°了
磁场分布为之前的2倍,再之后一次循环。
所以用二相驱动的时候,必然一快一慢,卡卡的

网友:
你那个电流图,不是A-B-C驱动,而是ABC同时驱动,各自同步动作,电流相位差120°。
再细分里面,所谓换相,就是I总过零点。不是A也不是B,更不是C过零点。是他们的合成电流I总过零。

还有一般整步驱动,用方波驱动,其本质就是要么相位0°,要么相位180°,在上升下降沿过零,称它为变相。其细分为0.
在细分中,就是把这个方波变成正弦波。过零点不动,步进的时候不是180°,而是按照180/细分数 来进行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相位差90°驱动,是ABC三相,任取二相来驱动,其中一相不用,是不?
是的话,高速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

是啊,,我是用三相其中两相来驱动的。。另外一项不用。。就是AB-->BC---->CA这种方式...这种驱动方法是不是没法消除低频一卡一卡的现象?是不是要换成其他驱动方式?大大有何可以指导一下的?
也就是说,我怎么才能尽量消除这种一卡一卡的现象?我应该换成什么驱动方式?还请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对步进电机不是很熟悉。。。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是用三相其中两相来驱动的。。另外一项不用。。就是AB-->BC---->CA这种方式...这种驱动方法是 ...

1种方法,很难,比如用的是AB二相
控制电流的时候,当相位为AB之间时,频率为Xhz,当相位为BA时,频率为2Xhz,反过来也可以,这样可以是AB&BA物理空间中,磁场旋转同频率。
不过这个很难,而且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

2种方法,就是用ABC三相驱动。
我感觉你二相细分会了,三相细分就同理了呀,一样的。

根据你的表述:AB-BC-CA或者AB-BA这样的,其实没细分,好像是整步驱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种方法,很难,比如用的是AB二相
控制电流的时候,当相位为AB之间时,频率为Xhz,当相位为BA时,频率为2 ...

不是的。。。我是用AB--->BC--->CA这样来驱动然后细分。。。我发我的细分驱动给你看。。

XDivStruct.PHTWO中保存的余弦表数据
XDivStruct.PHONE保存的是正弦数据

   switch(XDivStruct.DivID >> ShiftDIV)//相位0-2
     {
          case 0:

                 XPH1 = XDivStruct.PHTWO;//A   -------------------------------------------------->   //这个相当于AC
                 XPH2 = XDivStruct.PHONE;//B
                 XPH3 = 0;               //C
           break;
           case 1:
                 XPH1 = 0;               //A
                 XPH2 = XDivStruct.PHONE;//B -------------------------------------------------->   //这个相当于BC
                 XPH3 = XDivStruct.PHTWO;//C
           break;
           case 2:

                 XPH1 = XDivStruct.PHONE;//A -------------------------------------------------->   //这个相当于CA
                XPH2 = 0;               //B
                 XPH3 = XDivStruct.PHTWO;//C
           break;
           default:break;

      }
细分曲线是这样的。。是我以前2相的曲线。。相差90度的

那么按照大大的说法,,我应该用ABC同时通电流的方式来驱动咯??也就是在细分的时候让3个相同时分别走这三条曲线

比如:
       A相---> 走---> 红色曲线
       B相---> 走---> 蓝色曲线
       C相---> 走---> 浅蓝色曲线

网友:
要想不抖动,就用三相驱动
你说的对,是分别走三条曲线

网友C:
看你的驱动,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你看一下你的电机PDF
看一下它的三相绕组空间是如何分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驱动,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你看一下你的电机PDF
看一下它的三相绕组空间是如何分布的 ...

呵呵。。。以前我给我们论坛里面的小陈大哥。。他也是弄电机的。。看我的驱动。。。。他也觉得怪怪的。。他都没看过。。他说这种驱动方式很新颖。。。我就用这种方式做两相的。。还可以。。。他说新颖。。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用得没事。。。呵呵。。

谢谢你。。那等会我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驱动,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你看一下你的电机PDF
看一下它的三相绕组空间是如何分布的 ...

我试了一下。。。发现用三相同时驱动。。比两相效果更差。。。低频都得厉害。。而且高频也很大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发现用三相同时驱动。。比两相效果更差。。。低频都得厉害。。而且高频也很大声。。。。 ...

你看一下电机的机械结构,看它的绕组方式,和相分布情况。
驱动要根据这个来的,要么你程序有问题,要么这个没匹配好

网友:
我们目前使用ST公司的FOC算法库来开发三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低速跑得很好,一旦速度跑到200RPM左右,就有很大的震动和噪声,甚至失步,不知道是不是FOC算法不太适合步进这样的电机啊?

网友(2012-11-13):
三相电机任何电流时刻都为0,那怎么保持状太,不是跟没力一样

网友(2013-03-08):
引用 楼主:
你好。。看来您非常熟悉步进电机咯。。我想问您。。我现在生成了3条电流细分数据了。。我用AB---BC----CA ...

你的驱动是不是用H桥控制吗?

网友(2013-07-09):
不知道如何驱动

网友(2018-10-05):
引用 网友C:
三相细分步进电机,其实理论和驱动三相交流电机差不多的。
最终的目标是生产 旋转磁场,也就是生成单相磁动 ...

合成的I总是0,怎么会是正弦呢? 哪里错了

wt        iU=I*sin(wt)        I*sin(wt+2*PI/3)        I*sin(wt+4*PI/3)        I总=iu+iw+iv
0        0        0.866025404        -0.866025404        0
1        0.841470985        0.04718003        -0.888651015        0
2        0.909297427        -0.815042446        -0.094254981        0
3        0.141120008        -0.927918656        0.786798648        0
4        -0.756802495        -0.187670733        0.944473228        0
5        -0.958924275        0.725120796        0.233803479        8.88178E-16
6        -0.279415498        0.971239609        -0.691824111        1.11022E-15
7        0.656986599        0.324405205        -0.981391804        0
8        0.989358247        -0.620685849        -0.368672398        -7.77156E-16
9        0.412118485        -0.995121196        0.58300271        -1.11022E-15
10        -0.544021111        -0.454646704        0.998667815        0
11        -0.999990207        0.50382787        0.496162336        4.996E-16
12        -0.536572918        0.999085424        -0.462512506        1.16573E-15
13        0.420167037        0.575788447        -0.995955484        0
14        0.990607356        -0.376885773        -0.613721582        -1.9984E-15
15        0.65028784        -0.983052952        0.332765111        -1.55431E-15
16        -0.287903317        -0.68540578        0.973309096        0
17        -0.961397492        0.242400305        0.718997187        2.10942E-15
18        -0.750987247        0.947344667        -0.19635742        1.72085E-15
19        0.14987721        0.781304711        -0.931181921        0
20        0.912945251        -0.103063193        -0.809882058        -1.88738E-15
21        0.836655639        -0.892675273        0.056019634        -1.76942E-15
22        -0.008851309        -0.861565824        0.870417133        0
23        -0.846220404        -0.038336729        0.884557134        1.77636E-15
24        -0.905578362        0.820138977        0.085439385        1.88738E-15
25        -0.13235175        0.92458269        -0.79223094        0
26        0.76255845        0.178969342        -0.941527793        -1.55431E-15
27        0.956375928        -0.731187594        -0.225188334        -2.08167E-15
28        0.270905788        -0.969094028        0.69818824        1.77636E-15
29        -0.663633884        -0.316019882        0.979653766        0
30        -0.988031624        0.627601486        0.360430138        -3.9968E-15
31        -0.404037645        0.994208942        -0.590171297        -1.44329E-15
32        0.551426681        0.446745282        -0.998171963        2.33147E-15
33        0.99991186        -0.51145393        -0.48845793        4.05231E-15
34        0.529082686        -0.999424758        0.470342072        2.10942E-15
35        -0.428182669        -0.568529072        0.996711742        -1.88738E-15
36        -0.991778853        0.385069621        0.606709233        -3.9968E-15
37        -0.643538133        0.98463708        -0.341098947        -2.55351E-15
38        0.296368579        0.678933749        -0.975302328        1.33227E-15
39        0.963795386        -0.25097814        -0.712817246        3.9968E-15
40        0.74511316        -0.950141884        0.205028724        2.94209E-15
41        -0.158622669        -0.775749562        0.934372231        0
42        -0.916521548        0.11186333        0.804658218        -3.77476E-15
43        -0.831774743        0.896629592        -0.06485485        -3.27516E-15
44        0.017701925        0.857038743        -0.874740668        0
45        0.850903525        0.029490425        -0.88039395        3.44169E-15
46        0.901788348        -0.825171253        -0.076617095        3.63598E-15
47        0.123573123        -0.921174287        0.797601164        0
48        -0.768254661        -0.170253929        0.938508591        -3.10862E-15
49        -0.953752653        0.737197105        0.216555547        -3.80251E-15
50        -0.262374854        0.966872521        -0.704497668        -8.88178E-16
51        0.670229176        0.3076098        -0.977838976        2.77556E-15
52        0.986627592        -0.634467953        -0.352159639        3.9968E-15
53        0.39592515        -0.993218796        0.597293646        1.44329E-15
54        -0.558789049        -0.438808858        0.997597907        -2.33147E-15
55        -0.999755173        0.51903992        0.480715254        -4.05231E-15
56        -0.521551002        0.999685789        -0.478134787        -1.9984E-15
57        0.436164755        0.561225155        -0.99738991        1.88738E-15
58        0.992872648        -0.393223299        -0.599649349        3.9968E-15
59        0.636738007        -0.986144065        0.349406058        2.44249E-15
60        -0.304810621        -0.672408525        0.977219146        -2.88658E-15
61        -0.96611777        0.259536312        0.706581458        9.99201E-16
62        -0.739180697        0.952864661        -0.213683964        4.16334E-15
63        0.1673557        0.770133635        -0.937489335        3.21965E-15
64        0.920026038        -0.120654703        -0.799371335        0
65        0.826828679        -0.900513663        0.073684984        -3.88578E-15
66        -0.026551154        -0.852444515        0.878995669        -3.66374E-15
67        -0.855519979        -0.02064181        0.876161789        0
68        -0.897927681        0.830138879        0.067788802        3.51108E-15
69        -0.114784814        0.917693712        -0.802908898        3.9968E-15
70        0.773890682        0.161525178        -0.935415859        0
71        0.951054653        -0.74314886        -0.207905794        -3.16414E-15
72        0.253823363        -0.964575263        0.7107519        -4.10783E-15
73        -0.676771957        -0.299175618        0.975947575        -1.22125E-15
74        -0.98514626        0.641284711        0.34386155        2.72005E-15
75        -0.387781635        0.992150833        -0.604369198        4.21885E-15
76        0.566107637        0.430838055        -0.996945692        1.77636E-15
77        0.999520159        -0.526585244        -0.472934915        -2.16493E-15
78        0.513978456        -0.999868498        0.485890042        -4.21885E-15
79        -0.444112669        -0.553877267        0.997989935        -2.33147E-15
80        -0.993888654        0.40134617        0.592542484        1.66533E-15
81        -0.629887994        0.987573788        -0.357685794        4.16334E-15
82        0.313228782        0.665830621        -0.979059403        2.77556E-15
83        0.968364461        -0.268074149        -0.700290312        -1.11022E-15
84        0.73319032        -0.955512782        0.222322462        -4.05231E-15
85        -0.17607562        -0.76445737        0.94053299        -3.33067E-15
86        -0.923458447        0.129436623        0.794021824        0
87        -0.821817837        0.904327182        -0.082509345        3.83027E-15
88        0.035398303        0.8477835        -0.883181803        3.55271E-15
89        0.860069406        0.011791578        -0.871860984        0
90        0.893996664        -0.835041466        -0.058955197        -3.62904E-15
91        0.105987512        -0.914141238        0.808153726        -3.88578E-15
92        -0.77946607        -0.152783771        0.932249841        0
93        -0.948282141        0.74904239        0.199239751        3.13638E-15
94        -0.245251985        0.962202432        -0.716950447        3.9968E-15
95        0.683261715        0.290717996        -0.97397971        1.33227E-15
96        0.983587745        -0.648051225        -0.33553652        -2.72005E-15
97        0.379607739        -0.991005138        0.611397399        -4.32987E-15
98        -0.573381872        -0.422833497        0.996215369        -1.77636E-15
99        -0.999206834        0.534089311        0.465117523        2.22045E-15

网友:
拉极设计,这也叫三相交流

网友(2018-12-06):
引用 楼主:
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上面发那个三相细分电流曲线图对了吗??如果是2相,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对不对。 ...

买套现成的测一下就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