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16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2-07-25):
void time1_init()
{
   TCCR1B=0X00;
   TCNT1H=0XFD;
   TCNT1L=0X90;
   OCR1AH=0X02;
   OCR1AL=0X70;
   ICR1H=0X02;
   ICR1L=0X70;
   TCCR1A=0X00;
   TCCR1B=0X0B;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_ovf_isr:9
void timer_ovf_isr()
{
   TCNT1H=0XFD;
   TCNT1L=0X90;
  .......
  ......./////中断里程序
}

问下 这个定时器怎么回事啊    感觉怎么不对啊!!

网友:
哪里不对呀?

楼主:
这个是64分频  ctc工作模式啊    但是他用的是中断向量9   是定时/计数器溢出中断啊  中断标志是TOV1  是在MAX的时候置位  这根本就没用有到比较匹配清零啊   而且这也不是10ms的定时啊!